[Phison] ps3111的ecc最高多少可以接受啊

楼主(2022-07-17):
这什么水平,为什么ecc40/58/80都差不多,在40我就看了大概58剩100到200个,没想到设置58ecc还是差不多 。。。,ecc80不知道有没有少,没有完成就拔掉了。

对了影驰塑料外壳,我没有拆外壳,不想破坏原封,是散热不行吗,还是颗粒废了,算不算废了呢,所以回归问题 ps3111最高ecc多少可以抗,tlc颗粒,顺便mlc也看看

网友A:
慧荣玩多了吧,慧荣的ECC Bit是按1K算,别的厂家可不一定是,比如联芸某些主控都是2K这样算,1120是按4K,你要对应乘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慧荣玩多了吧,慧荣的ECC Bit是按1K算,别的厂家可不一定是,比如联芸某些主控都是2K这样算,1120是按4K, ...

不太懂,举个例看看,慧荣tlc th eec20,对应联芸按2k算,应该是40,
还是10

网友:
我觉得是闪存挂了吧

网友:
我见过130bit ec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