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光测电笔的波形

楼主(2022-07-17):
测电容两端波形,也就是触发管的波形,示波器探头10倍衰减

频率小于1hz,但是实际上频率是大于1hz的,应该是示波器内阻并联到电容两端造成充电
时间延长导致的
电压峰值大概才15v,触发管不是30多v的触发电压吗,示波器内阻应该不影响
触发电压的啊?

再看看发光二极管上的波形

示波器这里没有衰减,发光管上电压值是1.6v-1.7v左右,符合实际情况
这里频率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大概就是不到1秒闪亮一次

网友A:
大佬你的示波器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你的示波器真多。。。

哈哈,不多啊

网友:
不但自制,还进行深入探讨!

网友B:
以前也用双向触发管做过市电的指示器,就是电压高的时候,闪烁频率高一点;电压低的时候频率变慢,有时候两三秒才能闪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也用双向触发管做过市电的指示器,就是电压高的时候,闪烁频率高一点;电压低的时候频率变慢,有时候两 ...

哈哈,那电压变化也太大了

网友C:
有个示波器真好玩

网友:
挺小巧便携的

网友:
触发管波形和理论不符?

楼主把你高级玩具拿出来测,这个不行

网友D:
这个小波波总体上满意不嘛?稳定性如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示波器真好玩

兄弟你没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小波波总体上满意不嘛?稳定性如何呢

还可以,低频可用

网友C:
没有呀,送一个呗

网友:
示波器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呀,送一个呗

哈哈,此风气不可助长,都找我要东西,我岂不是更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此风气不可助长,都找我要东西,我岂不是更穷了

M换购如何?

楼主:
哈哈,看你实在需要
以前论坛家有测评得的,做好后一直没用
就是使用稍显麻烦些,大概是下面这样子,有个亚克力外壳
你需要的话这个可以换给你,拿M币或者东西换都行
我留着也是没用,只能拆了利用一下这个屏
你是河南的吧,我是河北的,好在也不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看你实在需要
以前论坛家有测评得的,做好后一直没用
就是使用稍显麻烦些,大概是下面这样子,有个 ...

那感情好啊,你需要什么东西,看我有没有,或者多少M?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感情好啊,你需要什么东西,看我有没有,或者多少M?

哈哈,我比较喜欢元器件什么的,可是你似乎也不积攒这些啊,你看的存货一般都什么比较多,我看有没有我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感情好啊,你需要什么东西,看我有没有,或者多少M?

其实M对我也没用,不如换点喜欢的东西来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