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USB2.0 天花板,山寨闪迪黑胶 Cruzer Facet 64GB 量产成作死 SLC 模式

楼主(2022-07-17):
根据群友的帖子,我也买了几个山寨闪迪黑胶Cruzer Facet 64GB收到后外形和群友帖子中的一样

复制一个 ISO 文件试试,小波浪,最低时17.5 M/s,最高时 27M/s,基本在 20 左右徘徊

这家伙虽然是2.0,但是挺热,金属壳和它挺配

打开群友分享的宏芯宇工具,配置成 LF+HF,强制D1 模式
重新量产
(主要是学习下如何重新量产)

D1 扫描出坏块大概是 40

此时 Windows 的磁盘管理工具会把设备显示成

(2307 和 2309 傻傻分不清楚)

30分钟后,量产成功结束,64G的 3D TLC量产成了16G

话说这个深红色,第一眼看上去还以为量产失败。

重新插拔,设备卷标和设备信息也成了自定义的

重新读取量产信息,发现 MPDate 变成了最新的

再复制文件试试,稳定地保持在 25M/s 之上,这大概就是 2.0 的实际极限了
毕竟这主控配 3.0 的口应该会更高

作死完毕
没啥意外,下次再作死

至于量产成这样之后,耐用性怎样
就请各路大神发表高见了

网友A:
和盘有啥意义?TLC还配个USB2.0?这么搞个16G的还不如用老的MLC的片子搞16G的还更好点,速度也不慢啊,我记得以前做的也有20M/S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盘有啥意义?TLC还配个USB2.0?这么搞个16G的还不如用老的MLC的片子搞16G的还更好点,速度也不慢啊,我记 ...

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在于,做启动盘时,主机兼容性好
PC 就知道一个 2.0 设备插进来了,它才不管是什么主控和颗粒

网友B:
等级选宽松是多大量产试试

网友C:
能开成32G的MLC模式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开成32G的MLC模式不

那个位置,只有模式C 和 强制D1 两种
怎么模拟 MLC 我现在也不懂

网友D:
反正都是慢还不如选容量,好歹还是64G的。16的小了点。,记得以前买的8G的SLC的U盘读写最高都是30M的,主控记得是慧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级选宽松是多大量产试试

选宽松,重新弄了一遍
开出来大小完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正都是慢还不如选容量,好歹还是64G的。16的小了点。,记得以前买的8G的SLC的U盘读写最高 ...

你说那估计都是上的3267板子,3.0的口
2.0 口的能不能上30,表示怀疑

网友:
与选用的工具有关系

网友E:
黑胶体没意义,通常都是垃圾片,指不定什么时候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黑胶体没意义,通常都是垃圾片,指不定什么时候挂了...

以前我也这么想,不过正规途径买到的三星黑胶 U盘,如 BAR + 等肯定不是垃圾片

网友:
努力的天空

网友F:
其实你手动定容可以容量开的更大,定容20G试试?

网友G:
能给个地址吗?私发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你手动定容可以容量开的更大,定容20G试试?

还没开过定容,回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给个地址吗?私发就行

工具开头那个群友的页面就有,阿里云盘

网友H:
速度没什么改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速度没什么改进啊

你有改进方法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那估计都是上的3267板子,3.0的口
2.0 口的能不能上30,表示怀疑

3257 论坛里面的人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