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c线充电电流小

楼主(2022-07-17):
ps:才发现,忽略个问题,当时撸了四五条这样的线,有1m和1.5m,提示慢速充电的是1.5m,1m的提示极速充电,虽然不知道最大能几a,不过这个线长一点儿就不行,之前竟然注意。

=======
有人用过这个线没?当初是参加个什么活动,0元购的一个线,到手发现还印着联想的标,感觉质量还行,因为之前充手机电池也就2k-3k mah,没太在意速度,现在用4k左右的电池手机,发现充电慢,小米系统提示线有问题,才发现这个线可能最高也就1a的电流,换什么充电头都不行,有几个后来买的杂牌线,质量明显差点儿,但是充电电流明显比这个好。

估计是这批线有什么问题,才被拿来做活动,只是一般会是什么原因呢?线外观看着挺好。

网友A:
先确定是不是电流的问题,别一开始就猜错了。
怎么确定?有条件的上USB表,没条件的安装一个AccuBattery也能看个大概。

如果真的是电流不行,那一般就是线的电阻过大。

网友B:
我现在电池不太好了,倒是习惯用不超过1A小电流充,比大电流充来得耐用些

网友C:
  找根原装线 原装充电器 试一试 不就知道了 ,大概率线不行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根原装线 原装充电器 试一试 不就知道了 ,大概率线不行  ……

就是线的问题,我是想了解下,一般线会是啥质量问题,电流上不去。

这个线应该就是有问题的次品,被流出来做促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是不是电流的问题,别一开始就猜错了。
怎么确定?有条件的上USB表,没条件的安装一个AccuBattery也 ...

只是好奇,质量看着挺好的线,电流上不去。

换杂牌线和别的充电器,都能到标充。

网友:
电流小有些好处的, 电池耐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电池不太好了,倒是习惯用不超过1A小电流充,比大电流充来得耐用些 ...

晚上睡觉充电,基本就用这个,反正都是充一宿,慢慢充

网友:
1a的线不好找了

网友:
不就接触电阻大,线阻大,还能有啥,如果是快充,或许少线,不能进入快充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线的问题,我是想了解下,一般线会是啥质量问题,电流上不去。

这个线应该就是有问题的次品,被流出 ...

   剪刀 剪开就看见了  铜丝太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剪刀 剪开就看见了  铜丝太细   ……

就是线芯细,就上不去电流呗,那这个线有点儿可惜,外观还挺不错。

一般杂牌的也不会1a以上就上不去,估计就是一批次品流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线芯细,就上不去电流呗,那这个线有点儿可惜,外观还挺不错。

一般杂牌的也不会1a以上就上不去,估 ...

就是为了省钱,细的线多便宜

网友D:
拆过类似这样的外观的线,不咋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过类似这样的外观的线,不咋滴。

看来就是这个问题,没想到这个内在这样

网友:
有很多充电线的线径都比较细,并且材质不好,电阻很大

网友E:
这类充电线就是看着外部挺粗好看,内部线材很差,我有一个类似的,剥开一看导线很细又脆,直接扔了。后买一根进口的其它设备的6A线,能用在手机上,很爽。

网友:
就是线芯细,就上不去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类充电线就是看着外部挺粗好看,内部线材很差,我有一个类似的,剥开一看导线很细又脆,直接扔了。后买一 ...

当时撸了五六条 ,现在试试1.5m的上不到1a,1m的可以在2a以内,1m的也算是能用,慢充,正好晚上睡觉充,省的快冲睡着了还插着。

网友:
看见身边不少人的线是这样的,个人感觉这样的,只要是这种带金属外壳,编织外层的线,质量都很一般,别管是几块十几块还是几十块的,反而很多就是普普通通塑胶外层的线,反而耐用电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