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和8139师傅学用8025T,就算是水贴了

楼主(2022-07-17):
我这个科德定时器的质量真是太烂了,电池换了一次不说,时钟误差每年有2-3个小时,是小时你没看错!!!真是难以忍受!看到8139师傅用8025T改表后,学着水一个贴!拒绝精华贴荣誉。

原厂的32.768晶振,剪下后屏幕就没字了

6毛一个在闲鱼买的8025T拆机芯片希望准时吧,17包邮买了20个。原电池是1.2V不满足8025T的工作需求,外挂电池吧。家里电池多,随便找个2032电池,测得电压3.2,电量还可以。

直接把芯片电源正焊到镍片上,点到电池正极上,负极也点点儿镍片方便焊接电线,直接焊电池,怕高温把电池焊坏了影响使用时间。

觉得时钟信号需要有回路,就把外接电池的负极和表的接地连接了。晶振接两个端都可以走字,就随便焊了一个,立即跑起来了。

接线图

找个位置双面胶粘上,同时把上次换的电池也粘好了。

准不准,后期我会补充说明吧。

网友A:
17包邮买了20个。。。记得义胜家也有这个芯片,不需要买那么多。。。

网友B:
我有个继电器不动作的,不知道什么问题,感觉可能是供电问题,安规电容换了几个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7包邮买了20个。。。记得义胜家也有这个芯片,不需要买那么多。。。

玩吧,也不贵,估计有很多钟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继电器不动作的,不知道什么问题,感觉可能是供电问题,安规电容换了几个也没用。 ...

先用继电器的额定电压加到继电器上,根据继电器的动作与否判断是否继电器故障!然后打开开关,测电压看控制电压是否接近动作电压。然后排查时钟的输出信号吧!

网友:
我买了两个其它牌子的定时插座,时钟误差大概在每天1.5-2秒左右,每年就是大概9-12分钟吧,觉得还可以接受所以暂时还没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吧,也不贵,估计有很多钟要改!

楼主:
再来一个胜利VC330温湿度时钟,每年误差20分钟左右

拆开发现神奇之处,3个选择开关后面居然没有对应的电路!当初也没搞明白这玩意的作用,这下全明白了!神不神奇!

直接上完工效果图了,话说测了几个芯片,工作电流从180到3微安不等,这拆机芯片差距真大!挑了个3微安的,根据电池容量240毫安时计算,可以使用9.13年。

完工,这次只接了一根线!没接地线,不知道电池电压低了,工作信号还行不行!

网友:
我用这个芯片改了两个数字钟,自从用过这个芯片后,电子制作不打算再用DS1302了

网友:
买20个,这是要把所有时钟晶振都改了的节奏

网友:
这个芯片和有源晶振差不多

网友:
R9025AC和R8025T各买了十个,改了9个。

网友C:
17包邮买了20个

楼主爆改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17包邮买了20个

楼主爆改时钟

20个里面有2个大电流100-180微安左右,一个0电流,所以只剩17个好用的,电流在0.6-1.8微安之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20个里面有2个大电流100-180微安左右,一个0电流,所以只剩17个好用的,电流在0.6-1.8微安之间! ...

8025T电压高,再买点8025ac,1.5V的

网友:
原电池是充电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用继电器的额定电压加到继电器上,根据继电器的动作与否判断是否继电器故障!然后打开开关,测电压看控 ...

谢谢,这个思路确实好。

网友:
就焊接这两个点和电池链接,然后替换晶振。就行了?

网友:
我们连水贴都没有,只有看大神的水贴回复水评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