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连接线连接上电脑集显插头,不亮!

楼主(2022-07-17):
单位买的品牌机,接头既有独显又有集显。
连接线连接上电脑集显插头,不亮!有什么办法让它亮?

网友:
要在BIOS设置里指定显卡

网友:
你想二选一,还是要双屏?
二选一,需要到BIOS里改优先顺序,PCI 或 IGP。
双屏,有些电脑估计不支持。
反正建议你去看一下主板说明书之类。

网友:
独显拆了可以换烟抽咯

网友:
一般都是先插独显的....

网友:
部分主板有集显接头,但没集成GPU,需APU(CPU)提供GPU功能,方可显示。还有二选一情况的主板,即只能独显和集显二选其一。

网友:
一般情况下,台式机安装独显后自动禁用集显,如果需要同时启用集显需要在BIOS中设置

网友:
需要在电脑的 BIOS里面设置一下

网友:
进bios里设置,改为igf优先就行

网友:
win+P切换试试吧

网友:
什么配置?BIOS设置试试

网友:
配置都没说,谁知道带不带集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