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经丰开关稳压电源

楼主(2022-07-17):
做工觉得一般  还是觉得小耳朵不错

网友:
确实挺一般的 能用...

网友:
估计有1A 还可以做的更紧凑,电路板元件摆的真整齐。。。

网友:
该有的都有,还行

网友:
一个小桥让整个显得寒酸

网友:
我也用个类似的电源带一猫加路由4年了一点问题没有,我就发现元件越少越不爱坏

网友A:
这有2.5A,怀疑

网友:
监控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有2.5A,怀疑

也就1.5A

网友:
功率确实值得怀疑

网友:
确实很一般的电源谢谢拆解分享

网友:
板子做的大,零件少的可怜

网友:
功率确实有点假

网友:
和小耳朵电源相比差远了

网友:
像是额定12伏1安,峰值2安。额定12伏2安电源,好点的有功率管扩流。

网友:
也就最多1.5A,长时间1A也用不住,但架不住便宜

网友:
现在这些监控电源质量太差

网友:
看起来好可怜啊

网友:
比差的好,比好的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