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准备再diy一个平口钳,然而发现事情并不简单。。。

楼主(2022-07-17):
原来是准备用不锈钢做的,奈何手里的工具干不动,起码钻稍大一点的孔都没法,只能考虑换成铝合金
于是,先收集材料,马云家买了几块7075-T6铝块,然而到手后才发现还有一大堆TODO。。。

首先就是表面清理,姑且可以手工打磨,但是精度就只有可以放弃了
然后7075即便是本身硬化处理,但是离钢铁还是不小的差距,所以准备阳极氧化
遇上就去搜集了一些资料

大概浏览了一下,发现阳极氧化diy是可行的,但是硫酸不太安全,也不容易搞到,于是决定改用草酸+柠檬酸的方案
单草酸的话对电压要求比较高,混入柠檬酸能提高效率,方法参考《草酸-柠檬酸中6061铝合金的阳极氧化_邓型深》
摘要:采用草酸和柠檬酸的混合溶液对6061铝合金阳极氧化。研究了温度、阳极电流密度和电解液组成对氧化膜着色后耐蚀性的影响,得到较佳的工艺条件为:草酸75g/L,杵檬酸40g/L,阳极电流密度5A/dm2,温度40°C。在该条件下阳极氧化30min所得氧化膜厚约17.42um,表面微孔(孔後约为40nm)分布均匀,能被均匀地染上明亮而鲜艳的蓝色。着色后的氧化膜能够耐中性盐雾腐蚀432h。

待续。。。

网友:
等待更新,看看你怎么搞

网友A:
做工具首先得要有好的工具,是不是这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具首先得要有好的工具,是不是这个道理?

先有蛋还是先有鸡?

网友:
成就了一个化学专家

网友B:
居然自己搞氧化处理,不如发到淘宝上去,搞个硬质阳极化。镀陶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自己搞氧化处理,不如发到淘宝上去,搞个硬质阳极化。镀陶也行。

映像中搞少量样品的工厂都懒得理你,而且价格恐怕不便宜

网友:
这个搞大了,搬个板凳坐等

网友:
能搞这个的都是高人

网友C:
感觉买一个会便宜点

网友D:
铝合金的做出来也只能夹PCB板啊,轻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铝合金的做出来也只能夹PCB板啊,轻载使用

我是准备在钳口装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买一个会便宜点

设计开口20cm,差不多是6寸的规格,算下来也不便宜,而且更笨重
目标是做一个薄型无底平口钳

网友E:
我也玩阳极氧化很多年了,但是搞7075效果始终不满意,祝你成功。你应该也是做这种结构的吧,这种用来夹持电路板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玩阳极氧化很多年了,但是搞7075效果始终不满意,祝你成功。你应该也是做这种结构的吧,这种用来夹持电 ...

我主要是用来压轴承啥的
目前手里的平口钳开口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用来压轴承啥的
目前手里的平口钳开口不够

哦原来这样。那钳口是应该加厚点的高硬度钢板。

另外你这些阳极氧化资料,能不能压缩打包发我一份?谢谢。

邮箱670841675@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映像中搞少量样品的工厂都懒得理你,而且价格恐怕不便宜

淘宝上收散件集中处理吧。一件估计也得上百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