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只入耳式蓝牙耳机的发生单元

楼主(2022-07-17):
一只被车碾压过的入耳式蓝牙耳机,电路板都碎了,在耳机入耳孔的位置,有一个小东西,看外形原以为是咪头,但仔细一想,入耳处不可能是咪头,只能是耳机单元。
拆开给大家看看。
就是这个小东西,下面的钢板尺是毫米刻度。右边的是普通5MM发光二极管。

拆开的全家福,根普通耳机单元的构造完全相同,只是体积比较小而已。

音圈。

磁钢。

普通耳机单元口径越大,低音效果越好,入耳式蓝牙耳机自身体积就不能太大,还要有电路板和电池,最后把耳机单元的体积挤的很小,不知道这类耳机的效果怎么样?
谢谢围观!
补几张近摄的图片。

网友:
很小的入耳蓝牙耳机,我的音质不好

网友:
大品牌的其实也挺好的,杂牌除外

网友:
磁铁是强磁的把

网友A:
啥手机拍的?像素真高

网友:
以前拆过,磁铁留下,其他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手机拍的?像素真高

前面的是卡片机拍的,后面的是苹果7镜头前加一枚小凸透镜。

网友:
入耳式密封性好这么小单元低音也是可以的

网友:
单元都拆了啊,好的耳机的单元是很不错的,你是不会舍得拆的。

网友:
音圈比较宽,低音应该也很好

网友:
蓝牙耳机很多都采用6mm左右的强磁发声单元,配合与耳道的密封配合及前后腔体精心的调音,完全可以做到宽频响高音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