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折騰Lexar M45 128G (SM3281AB+Intel TLC),附量產工具

楼主(2022-07-17):
手上的SK6221被暴力破坏了,決定买一只耐操的黑胶盘。
商家指是特挑的版本,保证慧荣主控+TLC片,128G要159元,到手一看,參数如下:
SM3281AB
INTEL MT29F256G08EBHAFES
Bad Block: 9
Single, interleave4, 2-Plane

AS SSD跑分还不錯,驗明正身,开始折騰

商家不提供量产工具,先在网上找找,最后在此找到了
https://www.usbdev.ru/files/smi/smimptool/
不会俄文沒关系,向下拉,选这个:
SMI MPTool V2.5.71 v7 S0903v1 [SM3280AB,SM3280BA,SM3280BB,SM3281AB]

SETTING密码是2个空格或320,Debug密码是1111

楼主:
折騰Lexar M45 128G (SM3281AB+Intel TLC),附量產工具

先玩SETTING,设置如图

1. 测速USB-HDD和USB-ZIP基本一样, HDD顺眼一点就他了。
2. PT只有这仲能用,其它都不能量产。查了一下,可配合上方的Prescan使用,还未有时间试。调一下可能就不止9个坏塊了。
3. TSOP Dual Stacked Package是自动,TSOP Standard Type是高速, 高速的4k写差不多,4k读快一点,其它都不行,多像也不行,无法量产
4. ISP沒什么讲究
5. AutoRun基本廢了, 如果加入ISO档,U盘写速大幅下降一半, 连续写只得40M, 4K只得4M出头
6. 如果不钩,就是普通U盘,如图设置就是一只35.33G的U盘和一只80G的U盘

35.33G的U盘上开bitlocker, 放日常文件,工作资料。
在80G的U盘不用加密,裝上Ventoy,搞个WTG的VHD档和ventoy插件, 搞一堆WIN,LINUX,PE的ISO档一塊放到根目錄,开个文件夾裝一堆裝机必备軟件, 就可以了。
WTG必定要开bitlocker,否則U盘被偷了就麻烦大了,搞不好儲存在WIN和EDGE的号都一塊兒被偷了
如果是最新版的Win10(我的是LTSC2021),WTG可以用NTFS和exFAT。exFAT开机超慢,需然能用, 但还是建议NTFS。VHD和U盘的文件系統要一致。

Debug的设置更难, 推大佬文章
https://www.mydigit.cn/thread-62822-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玩SETTING,设置如图

1. 测速USB-HDD和USB-ZIP基本一样, HDD顺眼一点就他了。

128G要159元??没看错吧2022年,这个预算给我能搓个256G的还比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8G要159元??没看错吧2022年,这个预算给我能搓个256G的还比它快

黑胶天花板了吧?

网友:
2022年,159价格有点贵!

楼主(2022-11-06):
今天再买了个256G的M45, 220元, 手气不错, 也是TLC
可是工具沒有关FLASH, 未能量产, 求工具...

ChipGenius如下:
Controller Vendor: SMI
Controller Part-Number: SM3281BB - ISP 200414-001
Flash ID code:AD89285300B0 - Hynix - 2CE/Single Channel [TLC]

网友B:
256G 220大洋还手气不错,也是TLC,无语!

网友:
这价格,再加20块能买MLC的CZ880了

楼主(2023-01-21):
引用 网友B:
256G 220大洋还手气不错,也是TLC,无语!

这是黑胶盘,高度整合,配上外壳连u盘断头台都能顶得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黑胶盘,高度整合,配上外壳连u盘断头台都能顶得住

不。。断头台有时候可以把外壳撞歪,然后黑胶会碎掉
的确太贵了

网友:
看来楼主对黑胶盘确实是真爱啊

网友(2024-04-15):
我也是黑胶盘真爱,刚在pdd官方店买了个M45 256G才139块,也是海力士AD89285300B0颗粒。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玩SETTING,设置如图

1. 测速USB-HDD和USB-ZIP基本一样, HDD顺眼一点就他了。

这个厉害啊,随身启动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