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机kv不合适不一定必须重绕

楼主(2022-07-17):
之前在搞一个磨豆机驱动器,提到了要重绕一个电机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1356-1-1.html
原因是电机的kv太低了,也就是额定电压过高,估计在50-60V左右
于是开搞。。。。
拆开后发现绕组是星型连接,如果改成三角连接就可以简单的降低工作电压,大概是1.7倍
快速修改好之后通电测试,发现电压还是高了一点,测试40V左右的功率都还偏低(这种尺寸的电机额定功率大概是25W)
然后再改,准备对极绕组改成并联(在12V低压4P6N工具电机上常见并联接法,20V及更高的一般都是串联)
但是,这个电机跨槽走线是在另外一端,所以想改成并联一般情况下就必须把定子取出来
后来仔细研究之下,找到无X手术的办法,具体看后面的图。。。。

最后还是用三角接法,此时理论阻抗会降低到1/4,也就是说可以用常见的12V电源

话说只要加强散热,还可以进一步超压使用XD

ps.电机重绕,在不改变槽满率的情况下,并不会改变电机的功率,只能改电机的工作电压

绕组并联完成,务必要检查是否短路,可以通过测量电阻和电感来判断

为了改并联绕组而不把定子取出来,在前端开了四个孔,用来做匝线切断和取出接头的手术,这个也是相当费工夫

网友:
撸主真有耐心...
0-0=0-0=00=0--=-

网友:
想起我的《电机维修手册》,都卖废品了

网友:
办法不错,省钱了。。。。

网友:
没看懂你干了个啥?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我也想重绕775,看了看后面又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