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57ENBA+东芝8E2H 跑圈掉盘

楼主(2022-07-17):
大树家的3257ENBA短板贴TH58TEG8E2HBA8C,做一个比较快的2.0盘,已跳SB4 SB8

工具是俄网下载的的P0816版本,一开始在我主力电脑上开卡到Verify CID/ISP阶段会自动弹出,之后短接才能识别,首先考虑是AMD兼容性的问题,找了个只有2.0口的intel平台老本子继续开卡,在那台机器上检测DDR的时候就会报错,说闪存不支持DDR,但是这个颗粒是支持土狗的,取消勾选Force DDR可以开异步模式,但是此时上主力机跑圈,urwtest能完成写入,但是进行到读取阶段就卡住,一段时间内显示0-2048M都无法读取。此时打开我的电脑很卡,没法继续下去。
然后想着降频,这个颗粒ID是98DEA48276D6,对应的是这一行,是个TSOP的颗粒,但是我的颗粒是BGA的
@ 98 DE A4 82 76 D6 28 00 0B 01 82 06 00 2A 2A 3F 54 00 00 00 00 00 00 78 78 84 84 21 4F 4F 4F // Toshiba TC58TEG6D2HTA00 K1212 24nm MLC//Toggle
有些同制程的颗粒最后六位是21 21 21 4F 4F 4F,于是我也试着把84改成21,这次DDR能开过,108个坏块,但对于东芝颗粒来说不算太多

但在AMD上仍然没法跑圈,intel上可以跑圈,但是跑到16G左右的位置就掉盘了

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可以让这个盘能够正常使用 之前3281上东芝颗粒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就是能完成写入但是读取卡住并掉盘,但是3257公认的兼容性好,不应该有这个问题啊

楼主:
之前还拿了一个这个板子贴了个三星K9HDGD8U5M,跳上SB4 SB8之后也是开卡过程中掉盘

网友:
最后一个选择题太经典了,选B

网友A:
大树家这个3257板子还是挺好的,我买了20片,这个板子2.0开不开ddr都没有意义,接口限制在那儿,8e2h在这个主控上不如在3267上,更稳定,速度也快,3257贴IM的颗粒多好呀,L85,L95都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树家这个3257板子还是挺好的,我买了20片,这个板子2.0开不开ddr都没有意义,接口限制在那儿,8e2h在这个 ...

打算再买两片MCMFP了,一个上3281和原来的一片组双贴,单贴写入太拉跨,另一个就试着上这个了
我想的也是开不了拆了上3267我在大树家买了一把3267板子,上东芝和镁光的颗粒都很稳大树家这个板子做工其实不太行,USB头有点翘起来,强迫症不能忍但是他们家3267板子质量挺好的

网友A:
这个板子上贴英特尔的jcnd也好用,但是不支持hcnd,可能我没找到合适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上贴英特尔的jcnd也好用,但是不支持hcnd,可能我没找到合适的参数 ...

JCNE1我自己做了两个双贴903的,一个当传家宝吃灰,另一个是朋友定做的
还有一个上了3267当装机盘,单贴读150写120,上3257还是太浪费了
并且这个颗粒吃供电,3267配这个颗粒得快速插到底,不然容易回落2.0速度
3257ENBA据说是不再支持3xnm的颗粒了,我上三星32nm颗粒也开不出,ENAA和ENLT据说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JCNE1我自己做了两个双贴903的,一个当传家宝吃灰,另一个是朋友定做的
还有一个上了3267当装机盘 ...

3257enba应该是支持32nm的,因为jand是支持的,但是hcnd就不支持了,掉固件,可能是我没找到参数,但是也不想折腾了,所以就把颗粒直接拆了,贴3267上了,最近做了一个k9ncg+3254AE双贴16g,50nm颗粒,挺好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57enba应该是支持32nm的,因为jand是支持的,但是hcnd就不支持了,掉固件,可能是我没找到参数,但是也 ...

K9NCG双贴6221不更爽?8CE占满之后读写应该能破百了,我K9WBG上了6221之后读69写58,存点小文件也够了就是K9NCG价格太贵了,全新的K9WBG一颗15,咸鱼上K9NCG就贵得多,还是拆机的
另外tb上某某优选还有PCB0后缀(消费级)的K9WBG也是15一颗,可以买回来试试,没准比工业级的PIB0速度快K9HDG的HCK0写入速度比企业级HCE0写入速度快将近一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K9NCG双贴6221不更爽?8CE占满之后读写应该能破百了,我K9WBG上了6221之后读69写58,存点小文件也够了{:01 ...

k9ncg最近便宜了,一片15,我买了6片,6221板子太贵了,我贴了hcnd双贴32g,还是挺香的,这个贴ncg有点浪费了,ncg用来存点资料,平时读写不多,所以3254就够了,恰好还有一块3254板子,6221没有板子了,也不想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K9NCG双贴6221不更爽?8CE占满之后读写应该能破百了,我K9WBG上了6221之后读69写58,存点小文件也够了{:01 ...

买了6片k9ncg,回来风枪吹爆了一片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了6片k9ncg,回来风枪吹爆了一片还

我把一片0DFK反复焊接拆焊,吹掉了一个CE,上2246EN开不出,58块钱没了
后面阻焊层也给弄掉了一小块,自己用绿油补的

网友:
错误的跑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树家这个3257板子还是挺好的,我买了20片,这个板子2.0开不开ddr都没有意义,接口限制在那儿,8e2h在这个 ...

上了个L85的MCMFP,这下速度更慢了,写入只有7M,固件不仅只支持1-plane操作,还一次只能访问一个CE了这个颗粒也报不支持DDR

8E2H上了3267,点不亮,不认盘,颗粒和主控都不发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了个L85的MCMFP,这下速度更慢了,写入只有7M,固件不仅只支持1-plane操作,还一次只能访问一个CE了{:01 ...

8e2h要添加参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了个L85的MCMFP,这下速度更慢了,写入只有7M,固件不仅只支持1-plane操作,还一次只能访问一个CE了{:01 ...

3257绝配是英特尔slc呀

网友(2022-09-04):
引用 楼主:
我把一片0DFK反复焊接拆焊,吹掉了一个CE,上2246EN开不出,58块钱没了
后面阻焊层也给弄掉了一小 ...

前些时吹过两片0dfk,自带高温锡球,可能风枪温度开低了点,吹了很长时间,拆卸了两次才上板,似乎也没有问题,还跑了ecc15 的 rdt,一个坏块也没有

网友B:
SB4和SB8似乎只能短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SB4和SB8似乎只能短接一个

之前用3267AE开8DDK,必须要两个都短接才能正常开卡

网友:
没玩过3257ENBA,只有ENAA和ENLT。我发觉慧荣都是先出标准的A主控,然后再出个B主控,来兼容一些冷门颗粒,但B方案通常不讨好。
上次学大佬的现成方案,ENLT上HCND1是30M满速,就不折腾其他2.0方案了。

3267+JCNE1能有这个速度堪称恐怖,可以玩玩,虽然容量小了一点,一般3267都是配32G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