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站不稳的风扇拆+改,品味奇葩设计

楼主(2022-07-17):
站不稳的风扇拆+改,品味奇葩设计

这风扇是以前被坑起码花了60大洋买的,贵死了,还站不稳,唯一还行的是电池还算耐用,最近风扇抖动很大,要拆开加油了,但是拆开发现了各色奇葩的设计,让人不改就浑身难受那种

整机大多数都是螺丝固定,见了螺丝就卸就好了

品味奇葩,其一:电池给我装在脖子里面,怪不得动不动就往下倒

摇头电机,是一个步进电机

品味奇葩其二:这里的空间完全放得下啊,就是有些塑料什么的挡住了

钳子锉刀教他做人

这三个插座,方向对着将要安装电池的位置上。烙铁拆之

背面安装,非常合适

试一试能亮

这样位置基本就够了

这个充电口也有一点宽,钳子教做人

由于布线的变化,把电池上面过长的线和风扇线对换一下

重新布线安装,奇葩问题得以修复

改造基本完成,回到加油这件事情上了

本来想拆扇叶,太深了很难拆,用螺丝刀从后面砸,结果把轴承砸出来了

涂润滑脂,收工!

压轴篇来了:品味终极奇葩

请看本机电路板如下:

注意右边的4056电路,绘制下原理图,发现了一种机巧设计,不知道有没专利喔,我称之为自爆式超。级。快充。输入多少A,就充多少A,天塌下来保护板扛着。4056不知道是来打酱油的?还是来打酱油的??马宝买了包邮低价tp5000模块,现在先凑合用把,喔,两4007得先下岗!

完。

网友:
电池上有保护板吧,好多唱戏机和小蜜蜂都是这样的充电设计。

网友:
看原理图,4056充电管理了个寂寞

网友:
4056表示是来充门面的,显着板子高级

网友:
改了重心低了,稳当

网友:
这下不再头重脚轻了

网友:
60有点贵啊

网友:
这是特意给留了折腾的空间

网友:
电路设计失误了

网友:
电池接口离4056太远。
首先这是不是4056,图片看不清丝印,也许是个降压或者其他电路。也许原先设计为兼容便宜4056的恒流ic。

网友:
两个M7貌似跟你画的原理图方向相反,是不是防返流倒灌的。

网友A:
和我买的一样,我的除去红包还要三十多,我拆到一半电池怎么不在桌面上就没拆下去了

网友:
感觉11楼说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买的一样,我的除去红包还要三十多,我拆到一半电池怎么不在桌面上就没拆下去了 ...

你怎么有红包,我可是59一分没省。。。。苦逼了

网友:
两个二极管直接导通不久是3.7v了吗?

网友:
底座加两块轮胎用的铅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