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24年前的突破接线板

楼主(2022-07-17):
有个突破的接线板指示灯坏了。很老的但一直没毛病,很紧很好用,原来是氖泡,二十多年了,坏了换个LED继续用。我喜欢换两个2个LED加个电容的指示灯。
万用插口的,如果做的不偷工减料10A不会有问题。

有限流跳开关和压敏电阻

内部连接,粗铜丝

后盖内印着生产日期1998/1/13,24年半了

网友A:
铜线怎么固定的?

网友:
氖泡应该比LED寿命更长...

网友:
我好想都是短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铜线怎么固定的?

插进去卡住的

网友:
真是耐用啊

网友:
突破的,当年的高质量产品。

网友:
看起来不错哦

网友:
这电线真的粗

网友:
高端插排那

网友:
472接两个LED,不久LED就短路了(用的是黄色LED感觉其耐压高些)市电242v

网友:
当年的质量就是好。。。

网友:
当年做成这样的都倒闭了

网友:
这种大万用插,适配性很强。

网友:
质量比现在好

网友:
记得很贵,好像180多一个

网友:
质量很好呀

网友:
上世纪产品,质量真不错哦

网友:
老物件不会偷工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