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修三无手持风扇

楼主(2022-07-17):
手持小风扇,买玩具附送的,到手发现开机无反应,拆修
造型小巧

背面简单参数

铅酸小电池,配套的圆头——USB口直充

不通电的原因找到了,电池连接线断开了,补焊解决,

三无有刷小电机,电路简单,整机寿命堪忧

装机,收工。

业余小白,手头的烙铁不好用,求推荐成品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小风扇居然是小电瓶,好歹也搞个镍铬电池呀

网友:
换个锂电池

网友:
白菜T12,你会就老司机

网友:
浪费这塑料外壳

网友:
买玩具送玩具 能出风不错了

网友:
玩具电扇挺好的谢谢分享

网友:
看参数是5V直冲啊。

网友A:
这直充设计没事?不怕着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直充设计没事?不怕着火

没事,电瓶6v的。

网友:
这种小风扇可以直接换锂电池,使用4.2V锂电充充电即可。

网友:
论坛那个卖蜂蜜的卖的烙铁比较好。我用了好多年不坏

网友:
外形挺好看的

网友:
我折腾过好几个,都是18650的,第一次见蓄电池的,电机不抗造,,,,,,,,,,,,,

网友:
这个小风扇就是拼多多4.9元包邮了。

网友:
有一个类似的,空间小,加不了18650

网友:
造型得值2元吧。

网友:
这东西能用就用,不能用扔垃圾桶,不值得费那个神

网友:
风扇小巧,暑天给手机散热不错

网友:
我拆了一个也是直充的,而且比你的还花哨,还在led等闪烁,,都是一次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