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临时禁用鼠标、键盘【windows】

楼主(2022-07-17):
这是一款Windows工具,它能够临时禁用鼠标、键盘,让你从容的清理键盘、防猫、看电影等等。

KeyFreeze 的使用非常简单,安装之后,点击 Lock Keyboard & Mouse,会出现一个 5 秒倒计时,并且提示解锁方法:

Ctrl + Alt + Delete,然后按下 ESC 即可。

没错就是进入了 Windows 的重启、注销界面,然后再返回:

网友:
擦键盘神器啊

网友:
一般我都是一把剪刀解决问题。

网友:
实用的小软件。

网友A:
擦键盘关机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擦键盘关机就行了

可能是在看电影时,想擦键盘,所以不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在看电影时,想擦键盘,所以不关机

那还能好好看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