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SSD总写入量1600PB? 这数据咋来的

楼主(2022-07-17):
这是咋回事?

网友:
好家伙,这是什么神仙数据。

网友:
软件检测不准确,或者重新开卡的???

网友:
忘记那个叫什么币,要硬盘缓存大量数据的?

网友:
软件问题吧,应该是数据换算不对

网友:
SATA盘的SMART数据单位是没标准化的,有可能是MB或者KB作为单位的,具体是什么可以拷一个固定大小的文件进去看写入量涨了多少

楼主:
好的明白了谢谢

网友:
如此高的写入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