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大家都喜欢新来的黑奶牛,大艺原厂18V锂电池充电器CDQ1808拆机测试

楼主(2022-07-17):
刚到手的大艺原厂18V锂电池充电器CDQ1808

型号是CDQ1808,标称可以2A输出,这个充电器有假货,从外观上看,貌似蚀刻的FM210521这行文字所在的区域是空白的,无字

输出插脚,这充电器外壳上到处都是大艺的Logo

连底壳都有Logo

插头不是铁的

0.5平方的线,够用,也比较柔软

螺丝用的十字的,质量也可以

外壳模具做工还行,不粗糙,有标准的模具号

板子的背面

一颗358负责充电器转灯

一颗sot23-6充电管理IC,丝印是281M09,但查不到资料

板子的正面,元件不是很多,从变压器的个头看,输出2A无压力

初级电容用了400V33uF的

这里有颗管子,但被变压器挡住了,看不清具体型号

板子220V输入这里有颗NTC电阻,可以抑制开机电流浪涌

NTC电阻表面的丝印颜色较浅,看了半天没看清

220V输入这里还有颗2A的保险

817的光耦

双色LED,充电红色,满电转绿色,LED的两根管脚专门用绝缘管套起来了,底下还打了704胶,山寨的东西一般不会这么做

输出端用了两颗并联的35V470uF电容

板子上的焊点看起来都很干净而且闪亮

输出插脚的转接小板,上面的焊点也是亮晶晶

壳子的模具号和前面壳子的号码一样

充电器空载输出电压21v多点点

空载功耗0.375W

找一个18V的电池包,电压19.81V

电池包开始迫不及待的嘬上黑奶牛的奶……

虽然电池包的电量比较满,充电器的功耗也达到了45W,考虑到损耗,输出电流可能不会到2A(21V);如果电池包的电量较少,充电器满载输出2A应该没问题

充电器有半斤多

电池包原厂的垃圾充电器才100g多点,里面的用料极致精简,充电奇慢,输出连1A都没有,要是电池包急需充电,用这玩意充能急死个人

大家听说新来了一只黑奶牛,然后都开始排队准备嘬奶,其中有个叛徒自己带了奶嘴转换器也在那悄悄排队……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楼主:
补一张图,自己给大艺的充电器增加了一个DC5521的输出母座,然后可以直接给手里的18V牧田电池包充电,不用再插牧田转大艺的转换器了

网友A:
万一有一个不好好嘬呢?

网友B:
来晚了,鸡蛋被人捡走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一有一个不好好嘬呢?

那就拔下来,换下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晚了,鸡蛋被人捡走啦

没事,还有咸鸭蛋

网友C:
看着好像有大焊角磨机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好像有大焊角磨机电池

这位坛友的眼神杠杠的

网友D:
桌面上的东西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桌面上的东西打包!

上门自取,管饭

网友:
外壳做工不错。

网友E:
恭喜楼主添加新玩具

楼主:
大艺的原厂充电器就这样,肉不是很多,但不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楼主添加新玩具

电池包原厂的充电器实在拉胯,还是得买个像样一点的

网友:
国人完全有能力做的更好,期待中。。。。。。。。。。。。。。。。。。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的哦

网友:
正品无疑哈哈哈

网友:
281m09=ob2281

楼主:
到底是专家,操作太骚了,来来来,过来免费嘬奶

网友:
低压侧的引出线有点细了吧?
毕竟也是2A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