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一个美容仪,不知道怎么用。APPROVED ROBOMAX SKIN COOL

楼主(2022-07-17):
一个美容店里面的东西,还能通电,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还打着棒子国生产,拆了一看,妥妥的山寨啊!貌似见过很多美容之类的玩意里面都是一样货色,但是都吹得神乎其神。

这个玩意问题是看不懂啥原理,有懂的大神说道说道是怎么用的呢(查了下温度能调-10°到40°,调了一点效果都没有)

里面有个水箱,不懂装的什么就叫水箱吧,加上一个水泵,还有个散热器,水箱散热器都没有接电线应该是无源的了,怎么制冷呢?另外里面就剩一大块控制板了,外边是一个连着花洒管的探头。外置12V直流供电。

就一个制冷半导体,还有一个横着的不知道是不是热敏电阻,现在不能制冷估计挂掉了有空搞一个换上去救救它

网友A:
能调-10°C,加了车用防冻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调-10°C,加了车用防冻液?

咱也不懂啊,可能太先进的技术了吧

网友B:
看外观应该是冷热导入导出类(非射频)的美容仪,头部有一个半导体制冷片,至于水箱下部有没有加热或制冷装置看不到,基本就是头部制冷或加热(-10℃~40℃),与皮肤接触,相当于熨衣服,但要加各种美容的水

网友C:
那个黑色水冷排,好像cpu用那种,我买了一个,但不是12mm散热扇的螺丝孔位,宽了一点点,难道是这里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外观应该是冷热导入导出类(非射频)的美容仪,头部有一个半导体制冷片,至于水箱下部有没有加热或制冷装 ...

搜了下,加的是蒸馏水,水箱就是纯水箱,三人也是,就一个风扇有电源线。看样子真的就是那个头子有个半导体了。。。。。

至于添加蒸馏水,看了下也没有简便的方法加水,估计秀智商的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黑色水冷排,好像cpu用那种,我买了一个,但不是12mm散热扇的螺丝孔位,宽了一点点,难道是这里 ...

这个就不知道到底起了什么作用了,靠那个探头小小的半导体能循环那么多冷水么

网友D:
卖二手值不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卖二手值不少钱

你来收么

网友E:
雾化器,皮肤美容用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不知道到底起了什么作用了,靠那个探头小小的半导体能循环那么多冷水么 ...

根据这个设备是美容院的 ,猜测是来除痣用的,冰冻法。

小半导体一面制冷,另外一面就发热,所以那个水冷排是用来循环水散热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雾化器,皮肤美容用嘀

把头子拆了不是雾化,就一个制冷片,看来女人的钱真的无本生意啊

网友:
超声波雾化头,水冷排是用来循环水散热,类似加温器原理,将涂在皮肤的液体雾化让皮肤吸收,皮肤补水后看就是美容

网友:
美容就是赚钱

网友:
女人的钱太好挣

网友:
交智商的东东

网友(2022-08-21):
外壳标签韩国
内部泵浦标签却是中文的

是不是韩语和日语一样,有部分借用了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