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超短打气筒

楼主(2022-07-17):
早上打气筒打气时一个用劲过度。把打气筒扳断了。研究了一下,发现可以缩短了用。缩短正好可以放在电动车后备箱了。带起来方便。

几点常见问题维修事项:
1、上抬气筒漏气一—外管底部铜滑套里O圈问题
2、接容器时打气,气筒压下后回弹起来——底下单向阀O圈问题
3、连接容器打气时表针有缓慢回落——请检查各连接处是否未拧紧,可放水中检测。
4、气筒在4MPA左右无法下压和无法上拉——高压小O圈问题
5、气筒中间衬管的底部和铜件连接处漏气冒泡——检查衬管闷头里外两个密封圈
6、连接容器打气时表针不动——请检查8mm快接头处有无压紧O圈,底下放气螺丝有无拧紧
7、拉起气筒,回弹下去——握把铜头橡胶球顶死导致进气不顺问题
高压打气筒和普通打气筒的唯一区别就是打气筒的旁边多了一个储气罐。为什么多了一个储气罐,使用起来会很省力呢?当人体的重量施加在打气筒的活塞上时,可以在气缸内产生很大的压强(我们一般喜欢称作压力)的气体,但是这个高压气体必须要经过气门芯夹子里边一根很细的管子才能到达轮胎内,这根管子的对高压气体的阻力是很大的,所以我们感觉到很沉重。当在打气筒的旁边增加一个储气罐时,打气筒内的高压气体会通过一个孔径很大的单向阀快速顺利的进入储气筒内,然后再通过储气筒缓慢的经过气门芯夹子的小管进入轮胎内。所以我们感觉使用起来很省力就是这个道理。
高压打气筒会更省力一点,也更安全一点。原理是一样的。只是通常所谓的高压打气筒指的是气简壁、活塞等可以承受更大的压强,可以给被充气物体打入高压。
高、低压打气筒差别在于气筒直径的大小不同。气筒直径小,产生的气体压力就高(同样的手柄推力),每次的气体压缩量也小,但可省力。
高压打气简:广义上说就是连接有储气室的气简就叫高压气筒。工作原理:向下用力压缩气筒管子的空气先进入储气室,储气室内安装有空气止逆阀门,把进入气室中的气体储存起来形成高压,气带一端与高压储气室连接,另一端与轮胎连接,这样经过二次压缩后人打气时就省力很多了。
狭义上的的高压打气简就是能打30公斤以上气压的的气简叫高压气筒,专门给一些专业设备打气的。
1、关于打气筒与压力观念
打气简的气缸(与地面垂直、长型管状的部分)直径越粗,则出气量越大,但产生的压力比较小;反之,气缸内径越细,虽然出气量小,但是可以打到较高的压力。打气筒的构造、原理大致相同,各种打气筒都有重叠的功能,使用哪一种打气筒,端视个人的需求与使用习惯,并没有绝对的标准。
一般公路车的胎压在平时练车时,大约打到90~100Psi,比寒时为了增加踩踏效率,会打到约110~120Psi;登山车(包括:BMX、Cross-country、Downhil)最适胎压约约在45Psi;城市车约在60Psi;汽、机车轮胎则只有不超过40Psi;避震器则大约在230Psi,但还要依骑乘者的体重做微幅调整。

2、打气筒样式多性能各有不同
目前市面上的打气筒大约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1)MIMI打气筒:强调轻、短、小,所以一般都没有接风嘴的软管及胎压计,可置于车架上或坐垫袋内,虽然打气不轻松,但是重量轻、携带方便,除公路车因胎压高比较不适用之外,其他车种均可使用。现在也有专为公路车设计的MIMI PUMP,气缸内径小,气量很小,但较易上高压。
(2)高压气瓶:因为是使用钢瓶充氮,不必用手打,因此体积甚至比MIMIPUMP还要小,携带方便,打气轻松;不过一瓶钢瓶只能用一次,没打完也无法保存供另一次使用,是极方便但花费较大的打气方式,目前受到许多追求时效性与轻量化的公路车友喜爱。
(3)手持打气简:外观和MIMIPUMP相似,有些也设计可以放在车上,因不特别强调体积,所以长度比MIMIPUMP长,较好握、好打,功能也较多,例如有风嘴软管、胎压计等。也有脚踩固定式变形,除了可以手持打气之外,也可以像一般落地型打气筒用脚踩固定,以增加稳定性、方便使力。
(4)高压打气筒:避震器所须之压力远高于一般车胎,所以无法使用一般打气筒,高压打气筒较细,出气量小、压力高,专门用来打避震器。
(5)大型落地式打气筒:这是最常见的传统式打气简设计,打气量大,并且相当稳定、省力,缺点是体积大。另外还有一种脚踏式的,用脚踩自然是最轻松省力,单价低但是效率不高。
3、依个人的需求做选择
在挑选打气筒时,要考量自己的需求,针对自己的使用方向来做选购,而不是一味的追求轻、小或打气磅数高。
骑公路的车友所需要的胎压较高,所以选购时有必要注意打气筒所能达到的胎压。以一般的MIMI打气筒来说,即使产品可以打到公路车所需要的胎压,也还是必须考量臂力是否足以应付,毕竟手持的MIMI PUMP出力不易,对女性车友而言更是此外,公路车需要较精确的胎压,所以选择附有胎压计的手持打气简会较符合需求,若可以脚踩固定会更省力,但重量势必较重。若经济情况许可,高压气瓶会是较能满足公路车友追求轻量化的选择。
登山车友没有高胎压与准确胎压的问题,所以一支方便携带的MIMI打气简就很好用了。
打汽机车胎、球类、充气玩具等,还是出气量大的落地式打气简好用。还有使用MIMIPUMP、无软管的打气简以及公路车友,仍应该准备一支落地式的打气简放在家里供平日使用,因为使用无软管的打气简直接接到轮胎气嘴上,很容易在打气时因使力造成气嘴与内胎接缝处的破裂;而公路车车友因为胎压高易浊气,每次骑乘都必须在打气,所以一支轻松、省力的传统落地式打气筒,除了不变携带的缺点外,几乎可以适合各种用途使用。
   自行车打气筒选购时的注意事项
在选购打气筒时还要注意哪些细节呢?一般自行车的气嘴分为美式气嘴、与法式气嘴,所以市售打气筒多半是做成两种气嘴皆适用的[聪明嘴],或是双头、双孔式的两用嘴,若是打气筒只有美式嘴,则车友须自行准备美式转法式气嘴的转接头。
打气筒的管材多为塑胶和铝合金,塑胶管材的打气筒轻又便宜,不过容易因摩擦产生的高温而变型,铝合金仍是目前市场的主流。
不管是聪明嘴还是传统风嘴,用久了都一样会坏,打气筒好不好打,握把也占了很重要的因素,尤其是MIMI PUMP,必须特别注意是不是符合人体工学,例如有些握把在打气时会卡到握把打气筒身的另一支手,造成操作不便;一般是将握把做90度收合,也有厂商推出双边握把、双向打气的设计,车友选购前务必实际操作,试试看哪种用起来较顺手。

网友:
应急还行,想要好用,还得高压气筒

网友:
没必要吧,难得破一回,常备方便???

网友:
还有更短的

网友:
生命在于动手!

网友A:
行程短了会更累

网友B:
记得有个片子就是某人清早起来在沙发上用超短打气筒给篮球打气,女友在后面震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行程短了会更累

物理上来说做的功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往复次数变多了,都累,想要不累就电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有个片子就是某人清早起来在沙发上用超短打气筒给篮球打气,女友在后面震惊了。 ...

我好像看过奥

网友D:
欧耐是名牌打气筒,好用的很,这个是碰瓷名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物理上来说做的功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往复次数变多了,都累,想要不累就电动 ...

骑车的时候总会有最省力的档位,同样的道理
其实这个算人体工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欧耐是名牌打气筒,好用的很,这个是碰瓷名牌的。

高手。确实是代用的。不过这个买来也十几年了。平时用的少。有时给电动车自行车补气用。

网友E:
手动打气筒打打自行车还行,打汽车的估计打半天出一身汗也就打好一个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动打气筒打打自行车还行,打汽车的估计打半天出一身汗也就打好一个胎。 ...

打汽车胎我有电动双缸的,买来一百元, 12V   19A   重量: 2.5kg,     要接汽车电瓶充气,电流太大,   附带装备: 胎压表   气压流量: 50L/分钟  打自行车没打气筒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骑车的时候总会有最省力的档位,同样的道理
其实这个算人体工学

压缩比不一样了,短了压力变小了

网友F:
行程缩短了。打气次数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F:
行程缩短了。打气次数增加!

小意思,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网友:
楼主用力过猛

楼主:
对,如您所愿。总有一款适合您。有 320mm的高压打气筒。 带增加的。  有 320mm的高压打气筒和普通打气筒的唯一区别就是打气筒的旁边多了一个储气罐。为什么多了一个储气罐,使用起来会很省力呢?当人体的重量施加在打气筒的活塞上时,可以在气缸内产生很大的压强(我们一般喜欢称作压力)的气体,但是这个高压气体必须要经过气门芯夹子里边一根很细的管子才能到达轮胎内,这根管子的对高压气体的阻力是很大的,所以我们感觉到很沉重。当在打气筒的旁边增加一个储气罐时,打气筒内的高压气体会通过一个孔径很大的单向阀快速顺利的进入储气筒内,然后再通过储气筒缓慢的经过气门芯夹子的小管进入轮胎内。所以我们感觉使用起来很省力就是这个道理。
高压打气筒会更省力一点,也更安全一点。原理是一样的。只是通常所谓的高压打气筒指的是气简壁、活塞等可以承受更大的压强,可以给被充气物体打入高压。
高、低压打气筒差别在于气筒直径的大小不同。气筒直径小,产生的气体压力就高(同样的手柄推力),每次的气体压缩量也小,但可省力。
高压打气简:广义上说就是连接有储气室的气简就叫高压气筒。工作原理:向下用力压缩气筒管子的空气先进入储气室,储气室内安装有空气止逆阀门,把进入气室中的气体储存起来形成高压,气带一端与高压储气室连接,另一端与轮胎连接,这样经过二次压缩后人打气时就省力很多了。
狭义上的的高压打气简就是能打30公斤以上气压的的气简叫高压气筒,专门给一些专业设备打气的。
1、关于打气筒与压力观念
打气简的气缸(与地面垂直、长型管状的部分)直径越粗,则出气量越大,但产生的压力比较小;反之,气缸内径越细,虽然出气量小,但是可以打到较高的压力。打气筒的构造、原理大致相同,各种打气筒都有重叠的功能,使用哪一种打气筒,端视个人的需求与使用习惯,并没有绝对的标准。
一般公路车的胎压在平时练车时,大约打到90~100Psi,比寒时为了增加踩踏效率,会打到约110~120Psi;登山车(包括:BMX、Cross-country、Downhil)最适胎压约约在45Psi;城市车约在60Psi;汽、机车轮胎则只有不超过40Psi;避震器则大约在230Psi,但还要依骑乘者的体重做微幅调整。

2、打气筒样式多性能各有不同
目前市面上的打气筒大约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1)MIMI打气筒:强调轻、短、小,所以一般都没有接风嘴的软管及胎压计,可置于车架上或坐垫袋内,虽然打气不轻松,但是重量轻、携带方便,除公路车因胎压高比较不适用之外,其他车种均可使用。现在也有专为公路车设计的MIMI PUMP,气缸内径小,气量很小,但较易上高压。
(2)高压气瓶:因为是使用钢瓶充氮,不必用手打,因此体积甚至比MIMIPUMP还要小,携带方便,打气轻松;不过一瓶钢瓶只能用一次,没打完也无法保存供另一次使用,是极方便但花费较大的打气方式,目前受到许多追求时效性与轻量化的公路车友喜爱。
(3)手持打气简:外观和MIMIPUMP相似,有些也设计可以放在车上,因不特别强调体积,所以长度比MIMIPUMP长,较好握、好打,功能也较多,例如有风嘴软管、胎压计等。也有脚踩固定式变形,除了可以手持打气之外,也可以像一般落地型打气筒用脚踩固定,以增加稳定性、方便使力。
(4)高压打气筒:避震器所须之压力远高于一般车胎,所以无法使用一般打气筒,高压打气筒较细,出气量小、压力高,专门用来打避震器。
(5)大型落地式打气筒:这是最常见的传统式打气简设计,打气量大,并且相当稳定、省力,缺点是体积大。另外还有一种脚踏式的,用脚踩自然是最轻松省力,单价低但是效率不高。
3、依个人的需求做选择
在挑选打气筒时,要考量自己的需求,针对自己的使用方向来做选购,而不是一味的追求轻、小或打气磅数高。
骑公路的车友所需要的胎压较高,所以选购时有必要注意打气筒所能达到的胎压。以一般的MIMI打气筒来说,即使产品可以打到公路车所需要的胎压,也还是必须考量臂力是否足以应付,毕竟手持的MIMI PUMP出力不易,对女性车友而言更是此外,公路车需要较精确的胎压,所以选择附有胎压计的手持打气简会较符合需求,若可以脚踩固定会更省力,但重量势必较重。若经济情况许可,高压气瓶会是较能满足公路车友追求轻量化的选择。
登山车友没有高胎压与准确胎压的问题,所以一支方便携带的MIMI打气简就很好用了。
打汽机车胎、球类、充气玩具等,还是出气量大的落地式打气简好用。还有使用MIMIPUMP、无软管的打气简以及公路车友,仍应该准备一支落地式的打气简放在家里供平日使用,因为使用无软管的打气简直接接到轮胎气嘴上,很容易在打气时因使力造成气嘴与内胎接缝处的破裂;而公路车车友因为胎压高易浊气,每次骑乘都必须在打气,所以一支轻松、省力的传统落地式打气筒,除了不变携带的缺点外,几乎可以适合各种用途使用。
   自行车打气筒选购时的注意事项
在选购打气筒时还要注意哪些细节呢?一般自行车的气嘴分为美式气嘴、与法式气嘴,所以市售打气筒多半是做成两种气嘴皆适用的[聪明嘴],或是双头、双孔式的两用嘴,若是打气筒只有美式嘴,则车友须自行准备美式转法式气嘴的转接头。
打气筒的管材多为塑胶和铝合金,塑胶管材的打气筒轻又便宜,不过容易因摩擦产生的高温而变型,铝合金仍是目前市场的主流。
不管是聪明嘴还是传统风嘴,用久了都一样会坏,打气筒好不好打,握把也占了很重要的因素,尤其是MIMI PUMP,必须特别注意是不是符合人体工学,例如有些握把在打气时会卡到握把打气筒身的另一支手,造成操作不便;一般是将握把做90度收合,也有厂商推出双边握把、双向打气的设计,车友选购前务必实际操作,试试看哪种用起来较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