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IBM爱默生服务器电源7001524-J000加装接线柱

楼主(2022-07-17):
得到一个极品成色爱默生7001524-J000电源,12v162a。为了对得起这162a电流装了一个接线柱启动小轿车估计不成问题,所需工具自制的大功率烙铁,电磨。材料m10铜螺丝2套

网友:
看着这么近,有点怕怕

网友A:
中间不做绝缘么?

网友B:
这个电烙铁是什么神器?

网友:
这个是不是可以当电焊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烙铁是什么神器?

自己diy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不做绝缘么?

没必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怕放烟花

试了一下下,短路保护挺灵敏的。大品牌值得拥有

网友:
这端子这么近

网友:
烙铁头挺个性的

网友D:
烙铁多少瓦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烙铁多少瓦的,不错。

我就经营是diy烙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烙铁多少瓦的,不错。

150w,我就是经营这烙铁的。

网友:
这是目前看到的最给力的加装

网友E:
电源够给力可是这个连接方式估计收不住车辆启动的电流热量吧…

网友:
比较担心焊锡能坚持的住发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够给力可是这个连接方式估计收不住车辆启动的电流热量吧…

试试看吧

网友:
162A,要是没有汽车电瓶参与启动,我觉得有点悬啊,楼主试下拔去电瓶能不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