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不同代的L06B颗粒简单对比测试

楼主(2022-07-17):
收了一些1ce L06B颗粒29F32B2ALCMGx,巧的是,这些颗粒包含了同型号的3代颗粒,G2,G3,G4三代。

之前听人说,代数越靠后的,速度越快,也就是说,理论上G4>G3>G2,今天来简单测一下。

首先这三种颗粒都拆自intel原装盘,保证全部是正片。

测试速度准备了3款主控,sm3268,sm2258xt,sm2246en,采用同样版本同样设置的工具量产。

先上3268,直接看图

读速度基本没区别,写速度G2更快一些,其次是G4,G3最慢。

再上58xt开slc cache看下速度(1153E usb3.0测试)

读速度基本一样,写速度(slc cache)这次G3反而好一些。

再上46en

G2>G4>G3

目前的结论来看,首先代数越新,速度越快的说法是不存在的。

其次,如果说生产日期越靠后,速度越快的话,也不准确,因为17年4周的G2,要比17年37周的G4还要快一丢丢的。

难道无规律可循?

PS:以上结果不排除偶然性及测试误差存在,所以仅供参考。

网友:
g3从哪来的啊。。。。一直听闻大名,见过图片,心痒痒想收藏,奈何从没见过正片。

网友A:
看着数据是没有区别的,而且颗粒本来就不同,即便是全新的颗粒,也有个体细微差异,这个算是合理误差,应该没有区别的。

网友:
是不是58XT主控速度要好点啊!

网友:
同样的设计的IC , 看某些报告 只有制程(NM)有些差异 但不明显
接口频率就限了速度 , 范大大 当正常使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数据是没有区别的,而且颗粒本来就不同,即便是全新的颗粒,也有个体细微差异,这个算是合理误差,应该 ...

其实还是有区别的。
一开始怀疑是个体差异,然后我又多拿了一组出来,测试结果基本和第一组一致,还是G3最慢。

网友B:
老铁不折腾m.2接口的固态么?

网友C:
代数越靠后会稳定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代数越靠后会稳定些吗?

我感觉稳定性上没区别,测试结果显示速度上有些许差别,别的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铁不折腾m.2接口的固态么?

M.2 NVME吗?
最近没再鼓捣,大量nvme品牌盘充斥各电商平台,DIY的感觉没啥销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M.2 NVME吗?
最近没再鼓捣,大量nvme品牌盘充斥各电商平台,DIY的感觉没啥销路。 ...

是啊,价格也压得很低。

网友:
现在成品厂商价格很低,DIY的压根卖不出去,都是为了兴趣去折腾下

网友:
原来还有g3的,感觉g4最多,g2就少,g3以前都没见过。

网友D:
我一直以为G2 G3 G4是厂家随便标的呢,是厂家三台不同的流水线生产下来的,原来是三代产品,不知道混贴在U盘上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为何会有差别?datasheet中写的多少mhz就是多少速度,为何会有差别?存在测试的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以为G2 G3 G4是厂家随便标的呢,是厂家三台不同的流水线生产下来的,原来是三代产品,不知道 ...

Intel性能和速度混贴都遵循木桶原则,l06b没深入研究过,25nm mlc 代数根据官方文档存在以下区别,注意bga和tsop规则还不完全相同,总结就是寿命:me1(bga,emlc 10kpe)>me2(bga/tsop ccmlc 5kpe)>me3(cmlc bga/tsop 3kpe)>me1(tsop mlc)速度me3 bga=me2 bga >me3 tsop≈me1 bga>me1 tsop≈me2 tsop 注:emlc=enterprise mlc;ccmlc=Client Compute mlc;cmlc= client mlc,后期me1bga还有一个什么het-mlc的玩意

网友:
心痒痒,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8145-1-1.html请问下,我这个颗粒,是用SAFM几的固件啊,是13  16的吗?
有没有SAFM13的固件分享一下啊
Bank00: 0x98,0x3c,0x98,0xb3,0x76,0x72,0x8,0xe - Toshiba 64L BiCS TLC 16k 256Gb/CE 256Gb/die 2Plane/die
Bank01: 0x98,0x3c,0x98,0xb3,0x76,0x72,0x8,0xe - Toshiba 64L BiCS TLC 16k 256Gb/CE 256Gb/die 2Plane/die
Bank02: 0x98,0x3c,0x98,0xb3,0x76,0x72,0x8,0xe - Toshiba 64L BiCS TLC 16k 256Gb/CE 256Gb/die 2Plane/die
Bank03: 0x98,0x3c,0x98,0xb3,0x76,0x72,0x8,0xe - Toshiba 64L BiCS TLC 16k 256Gb/CE 256Gb/die 2Plane/d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