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个人换手机件这样就不会把螺丝上错!

楼主(2022-07-17):
自己修手机,搞不好就把螺丝弄错,要不多几个螺丝出来,更可怕的是把长螺丝上到该上短螺丝的地方,损坏手机,下面的方法可以避免尴尬

网友:
拿笔画在纸上拆了按位置摆也是一样的...

网友:
白纸下面放一张带磁性的吸板,效果会更好。

网友:
是个好办法,某宝上有水果的螺丝记忆贴,但要花钱,故一直未买。

网友:
确是一个好办法。

网友:
这真是一个好办法。

网友:
这款手机的螺丝也挺多的。

网友:
有人说拆的时候录像,装的时候倒放,跟着装就可以了

网友:
贴几张双面胶在桌上 然后每卸一个螺丝安装位置摆放在双面加上,其实螺丝孔边有长短记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