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第一次尝试自己画线路板,DIY8002功放模块

楼主(2022-07-17):
花了一点时间自学嘉立创EDA专业版,也得益于嘉立创每个月2次免费打样,才有了这块线路板

原理图,这是V1.0版本

用了自动布线,做这个版本的时候还没学会铺铜,连丝印标注也搞成铜箔标注

一次5片确实有点浪费了,一次3片多好

料板上卸下2个1uf贴片电容

刚做完就出了点问题
芯片严重发热

加了散热片也很烫手

静态功耗偏高,0.153A

开到喇叭破音时的功率

研究了一段时间发现被芯片资料的典型应用坑了,连接4脚和5脚的电阻是调节增益的,资料标注68K,我参考其他成品模块,将其改为47K
果然发热量小了很多
不太理解这里是怎么回事,麻烦懂行的坛友解释一下呗,非常感谢

修改后静态电流只有0.03A了,减小了5倍!

散热片都不用装了

画了V2.0版本(指示灯电阻好像搞错了)

重新布局了线路板,加了螺丝孔、led指示灯,绿波电容缩水,铺铜,DC插座也改成了type-c口

工程文件

这个是我画的tp4056双路可调电流充电器,请问坛友们有没有什么修改建议,再次感谢啦

网友A:
8002板子还可以小一点,一半大小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02板子还可以小一点,一半大小足够了

确实,如果把电阻全换成贴片的还可以小一半的空间

网友:
多画一画就熟练了
关于集成电路空载电流大,发热高,很有可能是自激了
那个电阻是设置增益的,如果增益太高,布线不好,很容易自激振荡
就是空载电流大,发热严重。

网友:
线太细。。。鸟

网友:
那个电阻负反馈电阻,阻值越大,增益越高,但稳定性越差,容易自激。

网友B:
我感觉都不好意思来数码之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都不好意思来数码之家了。

我自学的,也就学了没几天,只会搞这种简单的,高速电路暂时还做不了。
现在的eda工具很容易上手,学学就会了

网友:
8002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风枪也不错啊

网友:
板子画的大了点。

网友:
恭喜入门  我研究一下午才学会画个LM2596  主要搞不清封装

网友:
很好,很专业的样子,只能照葫芦画瓢的看看

网友:
厉害呢,我是一直没学会,也是没学。

网友:
画得漂亮,打板也漂亮!

网友:
哈哈都是上了立创新政策的车

网友:
LCEDA造福了不少电子爱好者

网友:
漂亮,能工巧匠,真是长见识了!

网友:
我是来看风枪和焊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