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世光SEKONIC L-206点测光表拆解维修

楼主(2022-07-17):
L206是一款测光角度10度的取景器式点测光表,使用硫化镉CdS测光元件,半透反光镜和透镜实现取景和10度点测。前段时间到手后通电无反应,pcb有腐蚀,遂拆开维修,初看结构很复杂,不过都是成组的,也比较容易记忆和复装

正面,上面转盘缺少一个挡板

背面型号和序列号

把背部上下两块仿皮制铝板拆掉,拧下三颗铜螺丝,即可打开上盖

背面,可以看到背板是拿胶水粘的,装回去的时候拿非永久性的胶粘一下就行

可以看到下面电池连接点的电阻和线路已经腐蚀了

拆出表头,有两个联动机构,需要注意位置

模式调整滑环的小板,有三种模式,分别是H高档,L低档,B.C电池检查,高档低档通过电路和控制测光元件前的一个滤镜切换来实现

右侧就是硫化镉CdS测光元件,使用这玩意的测光表基本都会老化

断开所有连接线后,割掉主板上两个塑料焊点,撬下主板,注意主板和框架间有胶水粘着。可以看到腐蚀挺严重的

拿刀片刮掉腐蚀部分,并补锡,严重的地方拿镀锡线连接。其实想重新打个板的,但是这种复杂形状的板是真的难画,,,

主板测试连接都通,但是上电依然无反应,拨动指针会在某个地方抖动,说明通电正常,拿其他的表头测试摆动正常,便拆下表头检查,从引线测量线圈两端阻值不稳定,直接测线圈的固定柱则有稳定的几百欧的阻值,看了好半天发现原来是游丝和线圈引线的连接处断了,好不容易找好角度拿细烙铁焊上,然后再测量就正常了,装回后功能全部正常,图上是测试B.C功能

这玩意的电池用的是古老的1.35v汞电池,也不是老测光表常见的625电池,是个没见过的规格,和4LR44相似,但是电压不同不能混用,看谷歌上有人修这个表,拿螺丝拧弹簧上补足长度,直接用LR44电池,试了试很好用,多出的0.几v影响不大

取景器视角,当没有按下测光键时会有一半视野被蓝色塑料片挡住,按下后没有,很迷的设计,感觉没有什么必要

最后放个测光表的官方参数

网友:
光的各种参数,是最弄不懂的,要学习

网友:
这是干啥用的?

楼主:
没有测光功能的胶片相机拍摄时用

网友A:
这个是注明计吗?

网友B:
终于见到了,当年玩胶片相机是就知道有测光表,从来没有见过!

网友:
头回见测光表,逛论坛总能见到各种专业设备

网友:
老物件了,机械式的,当年是高大上的宝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注明计吗?

注明计是什么??没听说过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终于见到了,当年玩胶片相机是就知道有测光表,从来没有见过!

有测光的胶片相机就用不上测光表了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注明计是什么??没听说过诶

打错了,流明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错了,流明计?

不是流明计,测光表能将测得的ev值换算成光圈和快门值用于拍摄。而流明计或者是照度计只能测出lux值,不会给出摄影专用的ev值,用途比较单一但是测量精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测光的胶片相机就用不上测光表了哈哈

是的,后来在凤凰205相机有测光系统

网友C:
硫化镉的比较古老了,先强光再弱光有记忆效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流明计,测光表能将测得的ev值换算成光圈和快门值用于拍摄。而流明计或者是照度计只能测出lux值,不 ...

学习了!

网友:
如果能改成蓝硅测光,硫化镉的老化就不用担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硫化镉的比较古老了,先强光再弱光有记忆效应。

对,是有一点,不过不是很影响,硫化镉的老化问题基本是无法避免的,后来的硅光元件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对我来说,无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网友:
摄影爱好者用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