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t12控制板改可控936手柄,JBC245 带休眠,加热功率很好,成本可以低。

楼主(2022-07-17):
t12数码管改多功能焊台,936 JBC t12 改都是可以用

加入震动开关和座子休眠

支架是用PBC板手功做的

936,数显版,带休眠

网友A:
936两线发热芯,用着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936两线发热芯,用着还行

是的,AT938D 发热芯,是60W以上功率,经检测可以去到75W以上功率,装在T900烙铁头子上发热快,点大点焊锡无力,装在t12板子上,又可以休休眠 ,省电。跟t12有得比,关键是换头子成本底,比国产t12芯稳定。这次改 得很成功。

网友:
这手工,支持DIY

网友:
厉害啊  bong茶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