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市场上的成品NAS当中的特点是什么?

楼主(2022-07-17):
现在市场上很多厂家都开始推出了NAS设备,像海康威视,联想,还有极空间,绿联等,其中家喻户晓的,玩的最多的也就是群晖。想问一下,这些NAS的特点是什么,哪些适合小白用户,哪些适合折腾,想入手一款性价比高的。

网友:
我能说贵吗

网友:
其实我就是局域网共享文件而已,硬盘太贵。

网友:
单纯的存取 这些都可以
进阶就像有一些支持虚拟机 docker 视频转码  网页需要一些x86配置的需要群晖什么的
还有一些如万兆 阵列卡 显卡转码 All In One什么的  需要pcie通道数更多需要桌面级或者服务器级的cpu

网友A:
还是看需求,NAS最基本的应用大家都有。但实际上很多人不是纯粹做个NAS,还在上面跑一堆应用。群晖就是应用比较多也比较方便,其他的其实也都可以有,但需要更多折腾。就算自己搭建一个X86的NAS,用WIN系统,但装上各种软件也能实现你要的所有功能,只是这个集成和维护需要你自己去做。

网友:
还有些费电

网友:
群晖买软件送主机,其他买主机送垃圾软件.

网友:
硬件和系统相对稳定,注意是相对,自己组装并不是说一定就不稳定,这和品牌机,自装机一个道理。系统整合度,使用相对方便一点,外观一般比较好,价格昂贵。另外国产新进品牌的ARM产品大多数性能低 系统差,问题一堆,不建议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看需求,NAS最基本的应用大家都有。但实际上很多人不是纯粹做个NAS,还在上面跑一堆应用。群晖就是应用 ...

用win系统我不知道怎么搞,想买nas,看了下绿联,威联通,群晖,联想和海康威视的,绿联DH2100价格相对较低,不知道怎么选,想买一个NAS临时过度用,主要是备份文件,后期打算买群晖折腾,毕竟网络环境基础已经打好了,不拿来折腾可惜了。

网友:
如果是基础小白,建议从群晖玩起,上手快,文章多,教程也多,很容易找到解决问题的渠道和途径。

网友:
普通人实际上没多大需求

网友(2023-02-16):
反正我买了以极空间  缺点是贵,性价比不好  优点是不折腾  对小白很友好

网友:
想折腾就自己组了玩,不想折腾就直接上品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