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最近搞了几片三星K9NCG08U5M,分别贴了慧荣SM3254和安国AU6989

楼主(2022-07-18):
k9ncg在3254上双贴轻松开卡,在安国双贴板上死活开不了卡,怀疑是这个颗粒的供电问题,因为同样的双贴6s2f,8ce就能轻松开卡,k9wbg双贴6989也能轻松开卡,分别跑了一下速度,

6s2f速度

6989速度

3254速度

网友:
速度不行啊,稳定吗?

网友:
美丽 的天空

网友A:
这是玩的叠焊啊。。。

网友B:
安国板跳线难道没问题么?

网友C:
3254的速度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国板跳线难道没问题么?

跳线没问题的,6s2f也是单贴4ce,双贴就能量产,k9ncg能正常识别双贴,就是量产到erase结束就失败,试了好几块板子都是这样,所以怀疑是供电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54的速度不错啊...

3254确实是速度快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玩的叠焊啊。。。

这是官方叠焊的颗粒。。

网友:
902 30 50速度

网友:
透明外壳好看,有店铺链接吗

网友:
2.0速度,一般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