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奥克斯制冰机,改成上电运行,远程控制开机

楼主(2022-07-18):
这制冰机用了挺久的了,夏天来了,基本要经常开机。但制冰需要一段时间,如果水是常温的话,要制满一箱基本要一小时以上。如果想一回宿舍就满满的一箱冰的话,只能一直开机或者远程提前开机。一直开着耗电还吵,于是拆开来改改电路吧。

拆了外壳才发现控制板可以单独拆出来

设计和用料都还不错,都是铜

中间的电磁阀是让制冷剂回流加热,让冰脱模的

QD43

QD43

透过翅片看到压缩机是tkcc QD43,网上查不到数据,不知道制冷量是多少

在开关按钮并了个三极管和电容,上电的时候三极管给电容充电同时导通按键(相当于按下开机键),当电容充满电三极管就截止(松开开机键),这样就开始制冰了。

配合wifi智能插座,就能实现远程控制开机、定时制冰了。

也可以加红外模块或者wifi模块来实现,不过这东西过了夏天就不用了,还是这样改方便。
另外这东西拿来改冷水机应该不错,你们可以搞台来玩玩。

补充电路接法
三极管只要是PNP型就行
电容0.1uF左右,太大太小都不行
小了主控没反应过来就截止了,大了自放电时间长,要断电很长时间功能才恢复
我刚开始接1uF,要断电几个小时再上电才会自动启动
现在换的68NF,断电几分钟就放完电了
用哪种接法每种电器不一样,要具体自己测。

网友:
多少钱买的,南方用的多一点吧?

网友:
这个改造简单、实用,佩服楼主的能力!

网友:
用料还是可以的

网友A:
相比冰箱 有什么优势?

网友:
还有专门的这网易啊

网友:
上电运行改造很有创意,夏天用简单方便

网友:
还是压缩机的啊

网友:
三极管啥型号参数,电容啥参数?

网友:
收藏备用,改自动开机的好思路和办法

网友:
很有创意,改自动开机!

网友:
监控显示器也可以这么搞了  简单省事

网友B:
中间那个是电子膨胀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相比冰箱 有什么优势?

家用冰箱制的冰化的更快,肯德基或者奶茶店的饮料里的冰化的慢
制冰机的冰是从内向外冻结,冰箱的冰是从表面往内部冻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间那个是电子膨胀阀。

楼主解释过了,是个电磁阀,用来利用制冷剂热量脱模的

网友:
三极管啥型号,电容啥参数

网友:
小玩意儿,玩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家用冰箱制的冰化的更快,肯德基或者奶茶店的饮料里的冰化的慢
制冰机的冰是从内向外冻结,冰箱的冰是从 ...

扯淡吧?这是个恒温体 不管从内到外还是从外到内 只要时间足够长 这小冰粒处处恒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扯淡吧?这是个恒温体 不管从内到外还是从外到内 只要时间足够长 这小冰粒处处恒温。 ...

但是家里的冰盒可以看到未完全冻结的冰块,内部还是液态的现象,别说你没见过
而且冰箱制的冰块都是不透明的
酒店里提供的冰块都是透明的

网友:
这个办法好,直接改成远程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