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闪光测电笔威力加强版

楼主(2022-07-18):
主要目的是加强led亮度
办法是整流桥,这样就可以利用正负双向电流,理论上电流增加一倍

随之电容也增加了一倍,这样一次储能更多,理论上led亮度应该加强

哈哈,实际测试也是看不出特别明显的差别

网友A:
换个绿色高亮度试试应该更显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绿色高亮度试试应该更显眼

哈哈,红色代表警示,绿色代表安全,意义似乎不太恰当!

网友B:
应该绿色和红色都有才更好,一般绿、警示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绿色和红色都有才更好,一般绿、警示红

一般时怎么亮呢,没电流啊

网友C:
理论与实际还是有差距的,加上人眼视觉误差,使用全桥整流来为LED供电效果微乎其微,甚至有点画蛇添足。

网友A:
如果用插件元件,你这个电容换成电解或固态体积减小,不会超压存电,也更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与实际还是有差距的,加上人眼视觉误差,使用全桥整流来为LED供电效果微乎其微,甚至有点画蛇添足。 ...

哈哈,的确是,增加成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插件元件,你这个电容换成电解或固态体积减小,不会超压存电,也更安全 ...

哈哈,是的,也是可以的

网友:
画蛇添足啊

楼主:
画的是四脚蛇

网友:
不打算做个外壳吗

网友D:
理论丰满,实践骨感

网友:
主要是限流了吧,你整成桥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丰满,实践骨感

我被理论撞了一下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时怎么亮呢,没电流啊

加钮扣电池,能分辨零火线的。我不懂,只是网上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钮扣电池,能分辨零火线的。我不懂,只是网上看的。

哈哈,那就需要电池就没意思了

网友:
理论上是加强了

网友:
提高亮度意味着要增大电流,流过人体的电流也会同等增大,是否有必要将自己置于不安全环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