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也做个1.5V锂电池电池xc6206降压

楼主(2022-07-18):
看论坛里moontree做了一个1.5V电池,没事手痒,就做了一个鼠笼式电池。芯片一毛钱还包邮,确实不错。

外观对比一下。

外观还没加装饰,应该用PVC薄板围一圈就好看了。
正极

正极反面

元件直接焊接在反面上。
这个没拍照,有个五号电池的拍照了。

做的过程中,不巧挂表没电了,又做了一个。这个电池和充电只能外置。

放在表里面。

当时库存几块电池,全新的也没用,现在刚好用上2000mah,再加上充放电1000次,不知道能不能用上1000年

网友:
我的热水器用的是一个旧手机电池串一个4001二极管供电,充电是用的一个10*10CM的太阳能板,用了两年了还很好!

网友:
在底部,那不碍事充电吗

网友:
1117 3.0 好用不

网友:
哈哈,本末倒置,其实你这鼠笼子做的更好

网友:
这创意还是真的不错

网友:
学习了,我也买了几个6206.回头做一个试试

网友:
原则上能用,但耗电大。6202优势就是低功耗、低压差。

网友:
可以,看到电量都关在笼子里了

网友:
感觉不结实,一捏就坏了……

网友:
鼠龙的直径可以做小点,外面再套个PVC管就好看多了。

网友:
见过鼠笼电机,没见过鼠笼电池

哈哈,支持折腾

网友:
这个才是“聚能环”。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用上1000年?

网友:
凡是干电池改锂电都是病,得治!

网友:
卧槽这个要支持…别致…

网友:
这个鼠龙有点意思,好多人想不到

网友:
感觉做成3V效率更高一些,做成1.5V串联型稳压浪费掉一半多能量啊。自从使用开关型稳压模块后,总是特别关心电源的效率,很少再使用线性串联型稳压了,也知道有点是强迫症

网友:
我用1015-1芯片做的1.5V,发现时钟走不准,测电压1.47V,应该没问题呀

网友:
看到像1号电池,我以为是给燃气灶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