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运存和闪存参数规格在哪里能查到

楼主(2022-07-18):
现在买新手机只有部分高端的才会标出运存和闪存的参数规格大多中低端的是看不到参数规格的只标明是多少G运存和多少G闪存,当然买回来之后可以用测试硬件的软件测出读写速度但是如果买之前能够了解清楚才有用,还有就是不同品牌的运存和闪存在性能和可靠性方面有没有大的区别。

网友A:
小米手机在设置里面,然后在“我的设备”里面就可以看到。其他品牌就不知道了。

网友:
用测试硬件的软件测出

网友B:
  本就是中低端机 纠结什么呢?  现在的中等配置机器性能也可以的  ……

小米的机子 最近几年不行  电池坏的太快了  两台联想Z5 电池竟然没有一点损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米手机在设置里面,然后在“我的设备”里面就可以看到。其他品牌就不知道了。 ...

我在网上只查看到少部分中高端的机型会标明是UFS3.1和LPDDR5的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就是中低端机 纠结什么呢?  现在的中等配置机器性能也可以的  ……

小米的机子 最近几年不行  电池坏 ...

我要求至少得是UFS3.1和LPDDR5的组合因为不玩游戏cpu倒是可以选中端的也够用而且发热低耗电少。

网友C:
中低端机你想都别想!

网友D:
买低端机要有买低端机的觉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低端机你想都别想!

我在网上看到一千五就能买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低端机要有买低端机的觉悟

我在网上看到一千五能买到中端处理器配UFS3.1和LPDDR5存储组合,两千元左右还能买到旗舰级处理器加UFS3.1和LPDDR5存储组合只是屏幕是液晶屏。

网友E:
不同厂家的同规格运存性能上没太大差别,都是按标准生产的,现在的设备使用差别大一方面是软件原因,一方面是使用了俗称黑片白片之类边角料或者次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同厂家的同规格运存性能上没太大差别,都是按标准生产的,现在的设备使用差别大一方面是软件原因,一方面 ...

还有个问题就是看到有的手机运存集成在CPU上也有的运存集成在闪存上不知道哪个更先进些,可能以后cpu和运存以及闪存三者都会集成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