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记录过程】组个能显示电流得T12焊台,还没完工

楼主(2022-07-18):
划线,开孔
圆形开孔最难,技术设备有限
扇形分割,防止崩豁口
面板雏形,电流表内部加了一圈黄色COB灯带
24伏开关电源板,把外壳和插脚去掉了,高度刚好

T12控制板摆成两半,插头位置换个儿,直接引线连接  插头在右方,左手更好调整温度

还在进行中,,,圆形开孔是个败笔,没那么严丝合缝

网友A:
只想问楼主盒子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想问楼主盒子哪里买的

某宝,就按电源板尺寸各种搜 仪表壳   我这个电源是现成的,尺寸比较大,再加上要装电流变,所以壳子稍微大点,新买的话很多小尺寸电源,小壳子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某宝,就按电源板尺寸各种搜 仪表壳   我这个电源是现成的,尺寸比较大,再加上要装电流变,所以壳子稍微 ...

硬度如何,容易切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度如何,容易切割吗

比较软,很适合DIY,就是外层最好先刻刀划线,要不然容易崩口儿,刻上线就可以沿着线掰断很整齐

网友:
表头很好看

网友:
坐等成品,能显示温度啥的不?

网友:
手工还不错,祝你完美收工。

网友B:
如果说我送类似的外壳,还免费激光加工面板。。亏不亏的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说我送类似的外壳,还免费激光加工面板。。亏不亏的慌

那感情好,需要时如何联系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感情好,需要时如何联系您!

只赚吆喝不赚钱,需要凑凑单,只要是有人需要,多凑几个单就行,不然发快递也麻烦。

网友D:
开关管和肖特基不加散热,会有炸鸡风险

网友:
盒子不错,表头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管和肖特基不加散热,会有炸鸡风险

对对,那个原来是紧贴着外壳的,加个铝制散热片可以吗,双面都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说我送类似的外壳,还免费激光加工面板。。亏不亏的慌

那加好友

网友:
比较有创意,方便就好。

网友:
楼主需要个宝塔钻。

网友:
这表头,T12有了功放的味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赚吆喝不赚钱,需要凑凑单,只要是有人需要,多凑几个单就行,不然发快递也麻烦。 ...

同需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