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维修报废的博世36V电锤4AH电池-三洋红袍原厂0.3mm镍片

楼主(2022-07-18):
别人报废的博世电锤电池,一充三电,电池都报废了,先拿一套拿给我折腾一下。
充电器没问题,电池已经饿死报废了,10串2并,36V4AH,没有虚标。打算换上全新蓝皮的动力电芯

拆开电池,其实不用我拆,原主已经拆开折腾过了,螺丝都没拧,散件给我的,电池负极线断过

接线很随意,无语

保护板挺高级的,

绝缘保护很好,有保护板单芯电压采样排线

正极采样线

共11根线,插在保护板上,有电量显示

撕开绝缘纸,记录线序,原厂电芯是红色外皮,镍片很厚

负极线序

拆电池很危险,下楼室外干活,几乎无损凿下正极镍带,因为还要重复利用

分离保护板和电池包

继续无损拆掉镍带,记录位置编号

噗呲,漏液了,好吓人

两头的镍带都拆完了,该拆中间了

负极外壳漏了

拆完了一端,有锈迹

另一端锈迹

特别紧,好不容易把电芯从外壳里面顶出来,三洋2000mAh

电芯两两并联后串联,中间对折

继续分离,记录

顺利把20粒三洋电芯拆散,漏了2粒,5只有电压,充满正常,剩下13个没有电压也不充电,总计报废15粒

支架和外壳,比划一下安装

装全新电芯,准备点焊

贴上绝缘纸,准备开干

双脉冲,干0.3mm没压力

焊完的效果,非常结实

焊完一半再焊另一半,最后组装在一起点焊

加上原厂的绝缘橡胶,焊排线,确认无误

电芯总电压正常,准备点焊正负极

最后装壳,妥妥的,复活

小结:这个博世的电池质量不错,三洋电芯,正经保护板,没有虚标,组装很结实,保护也到位。
太难拆了,前后忙了4h,尤其是为了无损拆镍片,只能慢慢凿,好在最后用上了。接下来还有两块要修,这手工钱可真不好赚。

网友:
这么多电池

网友:
满血复活、、、、鸟。

网友A:
蓝皮啥参数啥价位呢?

网友B:
能完整拆下点焊连接片打磨再利用,是相当不容易的,很费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皮啥参数啥价位呢?

蓝皮是别人一起提供的,据说全新分容,我只负责出手工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完整拆下点焊连接片打磨再利用,是相当不容易的,很费功夫。

拆镍片花费一大半的时间,

网友C:
用小电磨会不会快点?

网友:
这电压都能带得动小电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小电磨会不会快点?

主要是为了无损拆镍片,还要重复利用这个镍片哈哈

网友D:
镍片要拆完整确实难,不知道收了多少手工费

网友E:
主要是镍片还要用比较麻烦,如果有新的镍片应该可以更快点。

网友:
有电焊机就是舒服

网友F:
双脉冲,高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镍片还要用比较麻烦,如果有新的镍片应该可以更快点。

那个镍片是有特定形状的,买新的还得花钱哈哈,还不如利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双脉冲,高级啊

可以设置三脉冲,不过一般双脉冲就够用了

楼主:
参数设置不对的话就真成电焊机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镍片要拆完整确实难,不知道收了多少手工费

收费低廉,我本以为半小时搞定,结果。。。。。。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设置三脉冲,不过一般双脉冲就够用了

阿熊你这个点焊机多少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