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大佬们!小白刚入坑帮看看这是哪家的芯片,几CE的,支持哪些主控,

楼主(2022-07-18):
半导小芯,没有查到??是金士顿固态上拆的

网友:
板子从长度和颜色都像金士顿,就是主控金士顿没见用过2246

网友A:
假士顿,不是正品
颗粒大概是16G的美光l95B黑片,拿UP19,UP21,UP23N,SM和IS都可以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假士顿,不是正品
颗粒大概是16G的美光l95B黑片,拿UP19,UP21,UP23N,SM和IS都可以开 ...

UP19应该不行吧 L95B都是16k page,然后UP19最多支持到8K,群联的话UP307 309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UP19应该不行吧 L95B都是16k page,然后UP19最多支持到8K,群联的话UP307 309应该可以 ...

UP19我开过6DDJ

网友:
估计是设计时候预留了 Datasheet写的很清楚支持SLC 4K,MLC 4K/8K,TLC 8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