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高压保护才安心,给安能M118A万用表加压敏电阻

楼主(2022-07-18):
最近玩这个118A全自动万用表的人挺多的,出厂精度非常烂(人家厂方就没打算校准),自己校准后非常漂亮,线性极佳,温飘堪比61e+(烤箱升温20度电压降了0.001-0.004v),就是各种折腾,于是我也折腾下

主要是关于保护上,原版是没有压敏电阻的,光秃秃的裸板子就一个ptc作为过流保护,本次就加上去。

压敏电阻在万用表上的主要作用就是高压保护,以瞬时脉冲电压保护为主(你非要测电蚊拍就当我没说),如静电或者测高压电容时忘了放电等,使万用表芯片高压击穿。如图一般是600v万用表的热敏电阻和压敏电阻的保护电路,可以看到压敏电阻是2串680v,也就是1360v,很多优秀的600v万用表测到交流700v依然没问题,只是会过压报警蜂鸣,700v正弦电压最大值987v,而压敏电阻并不是说精准的到了多少v就马上导通,通常有±10%的动作误差,那么用2串680v电阻基本是合理的,反正静电有几千上万v了

有人会说,为啥不直接搞个千多v的大压敏?多省事,压敏是有寄生电容的,正负极板之间的绝缘度越高,电容越大,2000v压敏电阻的电容已经是uf级别了,先不说电容档时那硕大的底数,电压档测220v时,表笔挨着电源的瞬间会给电容充电,啪一声打火花,这个冲击电流会损伤笔尖,而且某些易燃易爆场合如加油站,这个火花可能会引发事故。而使用多个低压电阻串联,可以减小电容,初中物理学过,电容串并联与电阻相反,电容越串越小(1/C=1/Ca+1/Cb)

继续说这个118A表,让我产生加压敏电阻想法的原因,是之前看到个帖子,有人用电压档测电压把众仪X放炮烧表了

而那位楼主测的应该是调制的直流电压,我猜测应该是实际直流峰值超过了600v,pwm调斩波压嘛,500v可能只是电压等效值,而众仪貌似没有一个表舍得加压敏电阻的,所有才叫玩具厂嘛

压敏电阻选型上,我本想直接照抄其他表的,但优利德很狗啊,压敏上都没印字,这儿四个全都没字,204+甚至都没有压敏,后续看来得自己加

最后拆个ut139终于印字了,果然是680v

139和这个118a一样都是600v交流电压,值得参考

但我深思熟虑后,考虑到这个20块钱的118A品控也不太妙,我是不敢拿这玩意儿去测380v,更别说600v了,干脆以600v为底线,就假设它超过600v后必爆表(物理爆表),那么600v正弦最大值846v,于是我选择2个430v电阻串联

并在电压电阻电容测量插孔和com孔上,就完事了

测了下电压电阻没有任何影响,唯一不舒服的就是电容档有底数了,原来是绝对的0.000,估计是出厂清底数了

再用118A测测这个压敏电阻的电容,除去底数测出来基本还是120pf,还可以,精度没有影响,这118A没有REL功能,但问题不大,我平时都是测的uf级别的电容,就到此结束了

说到众仪,我也打算给102加一堆压敏,不过这玩意儿是最大750v交流电压,正弦最大值1057v,看来得用2串680v电阻才合适了,我是不信任玩具厂的东西,搞不好750v是极限电压,没有一点余量。手里没有680k的压敏了,等快递过两天到了再加

结束

网友A:
我就看到“你非要测电蚊拍就当我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看到“你非要测电蚊拍就当我没说”

要测电蚊拍还得加气体放电管,主要是电蚊拍的功率比静电强太多了,大概率把压敏电阻击穿烧毁后,再烧芯片

网友:
那个底数可以改epprom数据去除的

网友:
如果炸鸡了 是不是可以趁此机会把牛屎铲了换成塑封

网友:
楼主分析严谨,精华帖

话说这么好的技术还爱玩玩具表

网友B:
有ptc没压敏的设计有些奇怪,如果是这样ptc还不如用电阻或者压根不用。还是挺费解的。
我没有这表,也没有电路图,只能推测ptc是配合电阻测量电路里的保护三极管工作的。
关于电容档的底数。我个人观点是这个底数是必须的,不能觉得没底数就是好,可能对于电压电阻是这样,但对于电容这个观点是错的。零补偿即使能做到也没那么多人工去调整,欠补偿对小电容精度影响大是错误的设计,适度的过补偿才是正确的,一般以电容最小量程不超过10个字为宜。
要想抗住电蚊拍其实不在于压敏电阻还是放电管,这俩的速度都不够。
众仪那个烧表的问题不在电路原理图,在元件和布线。就算是没有保护,1000v进去也不应该烧表。

网友:
有的玩具表用1K,是串联还是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ptc没压敏的设计有些奇怪,如果是这样ptc还不如用电阻或者压根不用。还是挺费解的。
我没有这表,也没有 ...

感谢大佬讲解。ptc几乎是万用表标配了,9.9包邮的都少不了它,但压敏电阻真就稀奇货,明明占不了什么成本,百元表几乎见不到,200选以下抖很难看到有

网友C:
我就不加这个了,纯粹家用的,连220v都很少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不加这个了,纯粹家用的,连220v都很少测

正常情况下就是防静电的,冬天捏一些红表笔指不定就完犊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情况下就是防静电的,冬天捏一些红表笔指不定就完犊子了

不会的

网友:
高手!敢万用表上动烙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讲解。ptc几乎是万用表标配了,9.9包邮的都少不了它,但压敏电阻真就稀奇货,明明占不了什么成本 ...

厂家都是锱铢必较的。有些设计师认为10MΩ有足够的限流能力。而真正高压比如电蚊拍,打火机压电晶体又不是简单加个压敏电阻就防得住的,索性就放弃了。

网友D:
这么多表,哪个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厂家都是锱铢必较的。有些设计师认为10MΩ有足够的限流能力。而真正高压比如电蚊拍,打火机压电晶体又不 ...

酱紫啊,好吧,那204+缺的压敏也懒得去补了,万一动了焊反而不保修了。不过炮灰众仪还是可以加的,起码多个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多表,哪个准啊

我发觉ut61e+准些,温飘最小,我觉得的唯一缺点就是喜欢跳尾数,1.5247v要跳7,RANGE手动量程时,1.524要跳4,甚至1.5v时都要跳5,就在4和5来回跳,反正它就必须要跳,不跳不舒服,不跳不欢乐。至于钳形表就算了,不要指望啥精度,看个大概就行了,小数点不用看

网友:
谢谢楼主拆机维修调试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