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一根jms578易驱线/硬盘盒,壳子都鼓个泡

楼主(2022-07-18):
拆一根jms578易驱线/硬盘盒,这就是磁珠烧坏吗?
壳子都鼓个泡,去多多看了下,好像焊盘太小如果换电感的话不能直接换吧,一般是换多大的。

网友:
电感都能烧坏  先看看后面有没有段路吧 比如电源线上的电容

网友:
硬盘的主板有问题吧

网友:
烧坏的原因找到才能修啊!否则...

网友:
别修了,这东西元件太小了

网友:
这种线质量靠谱吗?

楼主:
目前就三种版号
T-180724Y
T-180830Y
UT-31111_V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