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X折腾』折腾欧普电子变压器改通用

楼主(2022-07-18):
『X折腾』折腾欧普电子变压器改通用一款圆形的,我还损了同事,还用这么老的节能灯啊。。改LED花不了多少钱的。

这是原来的变压器,也懒得试了,这种规格丢了也不可惜

仓库里翻出来欧普的蝴蝶型灯管用的变压器,密密麻麻一堆元件

反过来看看正面

其实也就是接口处的区别

直接把原变压器的线头剪下,焊接到欧普变压器上

哦呵呵,开心的不行。

网友:
在节能灯刚上市的时候经常修电子镇流器,之后越来越感觉不值,就不给人家修了,直接让人家换新的

网友:
家里还在用 打算电子变压器坏了再改LED,一支灯管能用几年,现在实体店都不卖这种灯管 只能网上买。等坏了再买又要等三两天,多买两支备用又怕电子变压器坏头大

网友:
28-38W的,和原来的灯管配套吗?

网友:
还是比较漂亮的光

网友:
还在用这种吸顶灯坏了改成LED感觉三基色的比LED光色好些

网友:
现在这种灯管实体店不好买了

网友:
电子镇流器,坏了再改LED不迟

网友:
这个环型管也用不了多长时间了,两头都黑了。

网友:
已经被淘汰了

网友:
放大灯用的吧

网友:
现在已经买不到这种环形灯管了,所以修好也算是发挥余光。

网友:
以前环形灯管可是高级产品

网友A:
现在家里全是LED灯了,但是网上又说LED灯有蓝光伤眼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家里全是LED灯了,但是网上又说LED灯有蓝光伤眼睛。

一分钱一分货。。之前论坛有个灯神,有专门测LED发光源的设备,只要是品牌的,光质都比杂牌的好。。

网友:
镇流器做工还算可以

网友:
谢谢分享 ,心灵手巧。。。。。。

网友:
家里原来的灯基本都是这一类的,也是边坏边修、组合搭配,结果是越来越少逐渐都被LED所取代。现在只剩阳台一个“灯坚强”了----几十年了就是不坏,也许是偶尔DIY时才用一下、使用频率不高的缘故吧。

网友:
修修还挺好的,这个驱动的做工还挺好的啊?修好在发挥余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