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无意中修好了一台老数码相机:Canon A550

楼主(2022-07-18):
收拾柜子,翻出老相机,装上电池寻思玩一下,没成想,开机不到2秒钟镜头就自动缩回去关机了,再开还是如此(电池是充满电的3.2v磷酸铁锂)

拆开看看吧,忘记拍照了,拆下外壳也没看出啥问题,装上电池再试试吧,哎!竟然好了!赶忙把外壳装回去,咦,又是刚才的故障。啥情况?仔细观察蓝色圈的里面,按钮旁边有块小铜片,用手掰了掰,再装上外壳,结果掰的角度有点大装外壳时铜片被挤变形了,挡着变焦操作了,干脆把铜片扯下来吧,再装上外壳,开机,好了!玩了半个多小时,故障没再重现,相机功能也完全正常,不知道铜片到底是干嘛的。

附:小数码相机拍的照片一张

网友:
老数码相机拍的照片比现在好多的手机都要好很多啊!

网友:
感光元件应该是ccd

网友A:
我有个很老的佳能A85,四节五号电池的,镜头缩不回去,照网上的教程拆,结果排线断了,放弃了,大概10年前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很老的佳能A85,四节五号电池的,镜头缩不回去,照网上的教程拆,结果排线断了,放弃了,大概10年前 ...

买了镜头组件换了

网友:
我拆修数码相机,都没修好过。

网友:
现在有手机很少用到数码相机了,修好了收藏也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很老的佳能A85,四节五号电池的,镜头缩不回去,照网上的教程拆,结果排线断了,放弃了,大概10年前 ...

排线断了其实蛮好弄的,找个耳机线,线芯是漆包线的那种,比较有弹性,对应接好就行。修过佳能套机狗头的排线,当时故障是光圈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排线断了其实蛮好弄的,找个耳机线,线芯是漆包线的那种,比较有弹性,对应接好就行。修过佳能套机狗头的 ...

我这相机也多灾多难,当时被数码杂志骗了,说什么买5号电池的好,锂电贵。买回来用镍氢电池,电压1.2V比5号的1.5V低,充满了也用不得久,还有记忆效应。后来有一批用了索尼CCD的相机,厂商免费维修,症状是照片偏红偏紫,当时佳能宣布的没A85这型号,当时也出现偏红偏紫,拿去广州修花了400,大概一年后又宣布追加一批免费维修的,就有A85。又拿去修,但之前的费用却退不了。镍氢电池逐渐不耐用,当时也没想到用五号的锂电。到后来镜头卡住缩不回,照网上教程拆把排线搞断就放弃了。

网友:
用过A710,也是用铁锂电池代替

网友:
也有一个跟这个差不多的,A590,想当年花了400块钱,买了专用于拆机拍照

网友:
吃灰的相机,我那个电池不行了!

网友:
还记得8几年有个mamiya自动相机,拿着它拍遍祖国大江南北,现在不施行胶卷了,也压箱底了。

网友:
观摩,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