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维修个雷士LED吸顶灯

楼主(2022-07-18):
雷士的双色吸顶灯,之前时候黄色不亮了,正白色还正常用,前两天正白色也罢工了,
打开灯罩,白色和黄色微微发亮,很武断的以为是驱动里面电容挂了,直接拆下驱动,
型号:NDY-GCC-036-C01,恒流300mA,空载电压120V

打开之后看了下,电容没问题,量了下空载输出120V,没问题

知识匮乏,度娘了会才发现灯珠的问题也可以导致微微发亮,于是乎拆下灯条,先用万用表看看灯珠,
还正在第三个灯条上发现了问题,分别并联的白、黄4颗灯珠都挂了

热风枪从背面加热更换之后

上电,正白色

暖光色

双色齐发

后来翻照片发现第三根灯条的另一端两个灯珠亮度明显偏暗,又更换了两个灯珠,完美修复。

网友A:
一般是灯珠问题,先检查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灯珠问题,先检查灯珠

嗯嗯,微微亮的时候仔细看下灯珠就能发现问题了,经验少了

网友B:
一句话功率大了,剩下灯珠都是定时boom,需要降低驱动功率,并留意剩下灯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灯珠问题,先检查灯珠

雷士的驱动不行,我有2个300*300平板灯,都是一闪一闪,本来也以为是灯珠问题的,后来换了驱动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句话功率大了,剩下灯珠都是定时boom,需要降低驱动功率,并留意剩下灯珠 ...

再来研究研究

网友:
看电源用料和做工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
这种驱动还是不容易坏的

网友:
把电流调小降功率使用,灯珠寿命延长。

网友:
驱动看起来不错

网友:
雷士挺名的看电源做工质量挺好的

楼主:
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
做工感觉还行吧

网友:
驱动还标了空载电压,真不错,有的都不标。

网友:
有热风枪真方便

网友C:
看到电源板上有3个贴片电阻是并联的,估计是检流电阻,应该阻值很小,拆掉一个,电流会减小,亮度也会略有降低,但LED的寿命会延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电源板上有3个贴片电阻是并联的,估计是检流电阻,应该阻值很小,拆掉一个,电流会减小,亮度也会略有 ...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2790-1-1.html  这个大佬的帖子更细致,应该是调节后级的检流电阻来调节电流的,改天试试看

网友D:
还是全换了省心,要不然没多久,可能别的灯珠又坏了

网友:
建议都换3535陶瓷灯珠,或者大芯片晶圆高光效灯珠,换好后改电源降低些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全换了省心,要不然没多久,可能别的灯珠又坏了

全换工作量太大了 ,先用着看吧,这个也有5年了,寿命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