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画理想二极管V1.0版本

楼主(2022-07-18):
  搞了4块太阳能能板玩,之前4块太阳能并联充充电宝电流可以达到1.5A电流,后面最大才700ma了,并联没加二极管损坏了一两块太阳能板。空载时太阳能板有高有低电压的,高电压太阳能板给低电压太阳能板放电造成热损坏了,有两块太阳能板短路电流只有原来的一半。后面换了4块太阳能能板每块都加肖特基二极管,4块并联输出电流才500-600ma,效率太低了。
    网上查了一下理想二极管,一个字贵,一个ic便宜的4-5块,还有10几20块以上的,网上买IC自己做估计太阳能发的电都回不来本。自己网上搜电路图,简易的理想二极管都不实用,导通后输出端电池电流可以倒灌回输入端,理想二极管电路板没有ic的都是没用的,淘宝买了几块钱便宜的理想二极管就是这样,就当交了10几块钱学费。
   自己利用好几天,不停的修改思路在洞洞板焊出来成品,再在嘉立创打样。
   p场效应管画好后,想了一下p管比n管贵点,后面又画了n场效应管理想二极管,两块板思路不一样,p管接电池空载电流13微安,n管3ma,p管是太阳能板供电,n管是电池供电给ic耗电大点。后面有时间或改第二版再说,第一版p管电路改了下,再省点电,后面还是改3-21v左右用的版本,高压版本暂时没有用到懒得搞。

网友A:
实测效果如何呢,我还有之前买的OR控制器一直没有画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测效果如何呢,我还有之前买的OR控制器一直没有画板子。。

输入端比电池端电压低一点马上关闭场效应管,比如给电池充电,经过板子电流才小30-50ma,不像二极管降压还降流,效果还是很明显的,晚上用电炉丝测试一下大电流的效果

楼主:
成本才几毛钱到一块钱左右,被国外公司的高成本ic搞得自己画这么个电路图出来,要省到钱才有动力,最好出个国产ic一块几毛钱的,就不用咁麻烦了

网友:
这是MOS代替PN结?

楼主:
p管的驱动思路是小电流时电压比较器自激振荡,20khz左右,电流大点就平稳一条直线电压,小电流不能一直导通,不然电流反灌回来关断不了p场效应管管。
  n管驱动是一直自激震荡的,1khz左右,要不停的开关,大小电流一样,不然一边电压低会反灌电流。
  两种场效应管的板只要太阳能板电压比电池端低0.1v之内都会马上关闭场效应管,防止电流导灌,这才是理想二极管。
  淘宝2-3块钱的理想二极管就是坑货,只要导通后就不具备二极管作用了,电流可以反灌。

网友B:
为啥搞这么复杂?用肖基特二级管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搞这么复杂?用肖基特二级管不行吗?

给充电宝充电,本来就5点几伏电压效率最高,串联个二极管降了0.4v电流小了差不多一半,本来有1.2-1.5a电流的,现在才500-600ma。

网友C:
在海鲜市场买个肖基特二级管就可以了,有种可以过很大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海鲜市场买个肖基特二级管就可以了,有种可以过很大电流的

肖特基万用表测导通电压才0.1-0.2v实际带载后电压0.4v了,这点电压对低电压太阳能板影响好大,0.2v就差好几百ma电流了

网友D:
搞这么复杂,是不是效果更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这么复杂,是不是效果更好呢?!

要比较两边的电压高低、mos管的开启和关闭实现二极管的正向0压降导通,反向截止的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复杂啊

每个电容电阻都有作用,暂时是这样画的电路图,什么上拉电阻、分压电阻正反馈电容,滤波电容,一个个元件都是需要什么作用才加上去,后面再慢慢优化

网友F:
用专用芯片会简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专用芯片会简单点

ic不便宜啊,一个ic到手差不多20块了,自己做1元成本,就是静态电流大点而已。

楼主:
专用ic不便宜,自己动手做可以学习不少知识

楼主:
4a电流摸场效应管不发热,和直接通负载的电流对比相差10几ma,4a电流如果是二极管串联的都不敢摸二极管烫手。4a电流才0.1v估计是铜箔不够大,下次大电流铜箔开窗镀锡压降会降得更低

网友:
太阳能板充电都能玩出花样,支持自己动手折腾

楼主:
估计这个月都没有假期放,想折腾太阳能板都没时间,这两块板都改动了一下,下一个版本再更新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