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请教一个毫欧电阻精度的问题?

楼主(2022-07-18):
       出于好奇,入手了几个精密电阻(看过“我是不会修”行家的基准电阻学的),纯粹是为了好玩。其中一个标称0.02欧的(精度0.1%,3W),用内阻仪测其阻值,如果包含它的两端引线的阻值与不包含引线阻值,那误差就太大了,请教:这样的小阻值电阻的准确阻值,是否包含引线阻值呢,应该从引线哪儿算呢?谢谢!

网友:
一般应该从根部向外1厘米处测量吧

网友A:
一般是夹根部,现在的铁脚电阻真不怎么样,买几个精密四线电阻(图上的几个是从1百多个里面特意挑选的)吧。

网友B:
这种的较真的话应该做成四线的,两线的引线影响测量和使用的!

网友:
可调电阻,可以根据引脚长短来调节实际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的较真的话应该做成四线的,两线的引线影响测量和使用的!

您的意思是,毫欧级的小电阻要想很精确的话只能用四线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夹根部,现在的铁脚电阻真不怎么样,买几个精密四线电阻(图上的几个是从1百多个里面特意挑选的)吧 ...

我的图上的,一种阻值只在网上买了一个。我没有台表,只为了测着玩的。谢谢您图文精确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图上的,一种阻值只在网上买了一个。我没有台表,只为了测着玩的。谢谢您图文精确回复!{:059 ...

台表测试毫欧级别的电阻也不靠谱(包括8位半的台表),要不豪欧计还怎么卖。

网友C:
买精密电阻就别买这么小阻值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精密电阻就别买这么小阻值的啊

看来应该买四线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来应该买四线的。

四线当然好,可是应该很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线当然好,可是应该很贵吧

价格差不多

网友:
精度极高,却又弄个这么长的引脚的电阻,设计人员就很奇葩。一般电阻也不用那么高的精度,差不多就可以了,像这种宽的分流器片,0.5%的精度,随便夹哪基本都一个数,就算有也是微欧级别的,就是俗称的眼不见心不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表测试毫欧级别的电阻也不靠谱(包括8位半的台表),要不豪欧计还怎么卖。 ...

差不多是这样的!术业有专攻。哈哈

网友:
这种低阻值的应该选四线电阻

网友:
手册都有写,不同型号不一样。但绝对不能夹根上,这么重要的测量条件手册上一定会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