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surface pro1电池能不能换成容量更大的电芯呢?掉电自锁吗?

楼主(2022-07-18):
pro1的电池只有5500,能不能换成容量更大的电芯呢?拆机看是用BQ30Z55芯片控制的,这芯片据说是智能芯片,掉电自锁。那么换的时候该怎么换?电芯电压要一致吗?

网友:
体积在那里,没啥好换的,换的电池也肯定没原装的容量大

网友:
前提是你能无损拆开,基本上surface一拆就废,里面灌胶的

网友A:
拆开,并上电以后再换电芯,期间不能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并上电以后再换电芯,期间不能掉电

需要新旧电芯的电压一致吗?

网友:
你可以阅读datasheet,看看寄存器的配置,自己用个MCU先把配置位读出来,换好后写回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新旧电芯的电压一致吗?

那倒不用,夹电是为了不掉电自锁

网友B:
尽量别折腾了,换了也没原装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倒不用,夹电是为了不掉电自锁

芯片有记忆效应,换了电芯还是显示原来的损耗,充不满该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尽量别折腾了,换了也没原装的好

原电不行了,才想着干脆折腾一下换新电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