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 单晶铜和无氧铜真的只是名字上的差异吗?

楼主(2022-07-18):
越是有更多丰富与正确的音质知识的资深发烧老友,就越是知道凡是音质好的音响系统,线材等配件是与喇叭、功放、主机同样重要的一环,因此在线材的选择上至关重要。就拿市面上较为广泛的线材无氧铜和单晶铜来说,他们的区别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纯度,二是是否为单晶。
OFC(无氧铜):指的是纯度大于99.95%,氧的含量不大于0.003%,杂质总含量不大于0.05%的铜。
OCC(单晶无氧铜):指的是纯度在99.996%以上,且使用“高温热铸模式连续铸造法”所制造的单结晶状铜。
常见的音频线材以OFC居多,但是现在使用OFC线材并不能说明使用线材质量就高。非特殊情况下,相比普通OFC无氧铜,纯度更高的OCC单晶铜的信号损失更少,阻抗更低,高频延伸更好、失真更少。
单晶铜(简称OCC)是一种高纯度无氧铜,其整根铜杆仅由一个晶粒组成,不存在晶粒之间产生的“晶界”(“晶界”会对通过的信号产生反射和折射,造成信号失真和衰减),因而具有极高的信号传输性能。
无氧铜(简称OFC)就字面意思可以理解为,不含氧也不含任何脱氧剂残留物的纯铜。但根据氧份的含量,无氧铜又分为一号和二号,一号的纯度达到99.97%,氧含量不大于0.003%,杂质总含量不大于0.03%;二号无氧铜纯度达到99.95%,氧含量不大于0.003%,杂质总含量不大于0.003%,杂质总含量不大于0.05%
单晶铜较无氧铜由于铜的含量等原因,其电阻比普通铜材低,韧性极高,普通铜材扭转16圈即断,而单晶铜可扭转116圈。

看到这里大家应该知道选什么线材的音频线最为合适了吧。

网友:
2022年了还靠线材调音真是弱暴了,福岛核电才是HIFI的唯一选择,不够解渴还能顺手来口核浓汤

网友:
线材再高级,好多器材也要电位器调音量。这难道没有损耗

网友:
能听出水电火电核电么?

网友:
别在这搞这种玄学玩意了,,都什么年代了,,要讲究科学!
如果真的想玩器材的话,建议去HIFIDIY论坛,里面有许多跟你一样的资深发烧友

网友:
元器件的引脚有桶有铁,能听得出来吗

网友:
如果十米以内,我认为全世界都没几个人能听出同电阻的音箱连接线是铜线还是铝线。

网友:
其电阻比普通铜材低,韧性极高,普通铜材扭转16圈即断,而单晶铜可扭转116圈。

网友:
没啥差别,除非有几千米长

网友:
什么年代了还在扯这种骗局

网友:
玄学真是无处不在

网友:
音响器材整套系统造价不达到一个台阶,更换线材没有意义,更换线材能听出区别的器材已经非普通音响发烧友可以消费的起的范畴,所以注定玄学也仅仅是小部分大佬才能听懂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