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936烙铁老矣,尚能饭否?有一款936,让人看到复兴希望

楼主(2022-07-18):
白菜白光,山寨JBC横行的烙铁江湖,936这种烙铁已被新生代烙铁玩家逐渐淡忘了,升温慢,回温慢,温控不精准,功率不够大干不动大焊点等等软肋,在山寨JBC们的映衬下,愈发显得老迈。

936唯一的优势,就是廉价且多样的烙铁头了。

楼主:
有图有真相。

下面的是山寨JBC210,最大持续烧水功率50W@12V,设置350度,也就2-3秒化锡,算比较新款的山寨JBC吧。上面的是谊华的939D+ III,最大持续烧水功率约110W, 但谊华的说明书很谦虚的标称额定功率34W,这款谊华的936烙铁,我是趁618买的,不到200元。有4个预设,编码旋钮,温度校准,休眠温度设定,休眠时间设定等常用功能都有,关键是依然是隔离变压器供电,总感觉比开关电源的各种白菜和山寨要靠谱些。

很多人估计都没听说过谊华这个品牌,但实际上,这个厂家居然是电烙铁国标的制定厂家之一。我拆开看过,用料做工都没的说,比正宗白光936,只好不孬。变压器规格66*40,搞不懂这个规格居然能支持连续100W+的功率输出。一般这个规格的变压器,也就输出60W吧

网友:
老了? 独资厂里大堆还在服役。452 453 这种老古董直插式内热都还在用。小黄鱼上整批卖的 基本都是独资淘汰。反而合资厂用的焊台更先进 951 838 之类的 。

网友:
不用说线下 就线上 900M系列的烙铁头销量也是最大的 什么T12, jbc, 高频 。全要靠边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图有真相。

下面的是山寨JBC210,最大持续烧水功率50W@12V,设置350度,也就2-3秒化锡,算比较新款的 ...

谊华939D+ III那家买的.那么便宜.pm个链

楼主:
承载复兴936重任的是谊华的一款,型号是939D+ III代,注意这款还有IV代,但四代跟三代比,虽然颜值更高,但功率缩水。

谊华的这款936,说明书谦虚的写着额定功率34W,但实测持续烧水功率100W+。有设定温度和实际温度同时显示,温度校准,休眠温度设定,休眠时间设定等,还可以存储4个预设温度,基本白菜白光的功能,都有了。还自带一个带灯的放大镜,左右还有两个夹持臂,虽说升温和回温速度赶不上JBC,但也不逞多让了。只要在烙铁头和陶瓷加热管裹缠一些铜箔,回温速度还是相当可以的,隔离变压器加热,不用担心开光电源的感应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谊华939D+ III那家买的.那么便宜.pm个链

深水宝上好像就两家,一家是“专卖”,一家是“旗舰”,618活动有凑单满减,都差不多,旗舰店感觉略好一些

楼主:
题外话:谁给了JBC们漫天定价的勇气?一个焊台,堂而皇之的卖好几大千,这跟天价大虾有啥区别?

JBC的焊台,原理不复杂,工艺也没很高深,材料也不昂贵,动辄卖3K多,智商税太高了吧?

网友B:
这波操作是强行夸赞呐。不过贬低对手,而且是王者级别的 不是明智之选。。打铁还需自身硬。先从最基础的烙铁头做起。做出导热好 抗氧化 耐用 。400度干烧不氧化 。怼塑料不氧化。不要说国产做不到。一二十年前的国产老货,都能做到。

网友:
936的堆叠性比较好

网友:
谊华不错 另外 容邦的936H也挺好用的吧

网友:
这玩意就像功放似的,电源要大马拉小车。

网友B:
40W的外热你们都嫌热  。搞个焊台却要向上百W折腾 。手速这么快的么 ?全部搞的大焊点 ?一天要焊上千个标准焊点?一年上千标准焊点都够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W的外热你们都嫌热  。搞个焊台却要向上百W折腾 。手速这么快的么 ?全部搞的大焊点 ?一天要焊上千个标 ...

有些东西,对焊接温度和时间要求敏感,焊点又大,瞧瞧这开关的焊接要求,导线都比较粗,又因为是有塑料件,怕高温变形。

无人机用的那种片状锂电,极耳很大,焊点很大,也不能长时间焊,否则会缩短电池寿命。

那种大功率粗大焊头的外热式也能应付,但焊头太大在空间狭小的地方又很不方便。

因此,精准温控、极速回温就是硬指标,而大功率又是支持极速回温的必要条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些东西,对焊接温度和时间要求敏感,焊点又大,瞧瞧这开关的焊接要求,导线都比较粗,又因为是有塑料件 ...

这些应用的机会的几率有多大呐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应用的机会的几率有多大呐  哈哈哈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嘛,工具就是这样,可以长期吃灰,但拿到手上不能掉链子。

专业人士,烙铁每天通电10小时以上另当别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波操作是强行夸赞呐。不过贬低对手,而且是王者级别的 不是明智之选。。打铁还需自身硬。先从最基 ...

说得对!

网友:
我的黄花907也是在芯上面卷缠一些铝箔塞到头里

楼主:
前面有同学想看拆开的图片,今天趁有空就拆了,拍的不好凑合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