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熬中药把抽油烟机熬坏了,转速慢更换启动电容

楼主(2022-07-18):
前段总感觉喉咙里有痰,让中医把了下脉,说是脾虚肺热,给开了四副中药,回家中火熬,全程开油烟机吸味,不到两小时快完成时,油烟机突然声音很小了,转速下来了,心想没烧了电机吧,我可不想换电机,里面太埋汰了。关机再启动,还一样,明显感觉启动慢了,拆开电路盒子里一看,启动电容成这样了

这个是换过的,用了一年多,当时一下子包邮买了5个,再找出一个来换上

还好,电机没烧,正常了,下次注意了,可不能这么长时间连续开了。

网友A:
昨天我家里一模一样的毛病,故障修起来简单,但从一体化吊柜里把油烟机拆下来和装上去要了老命

网友B:
熬药没必要开油烟机

网友C:
机上的启动电容4uf这么大?

网友D:
我家只要用炉子,油烟机必须开……,有时候忘关,一转就是一天+

网友E:
只想知道这中药的疗效

网友F:
没有搞明白,为什么能烧启动电容器,容量小还是耐压不够

网友:
电容累怀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想知道这中药的疗效

挺值的,240元4副,吃完痰没了,睡眠质量超高,体重下降了5斤,精神也感觉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搞明白,为什么能烧启动电容器,容量小还是耐压不够

估计是质量不过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上的启动电容4uf这么大?

原机是这么大的,里面的电机个头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熬药没必要开油烟机

开煤气就得开油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我家里一模一样的毛病,故障修起来简单,但从一体化吊柜里把油烟机拆下来和装上去要了老命 ...

我没装吊柜,换电容就几分钟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只要用炉子,油烟机必须开……,有时候忘关,一转就是一天+

我家也是这,开煤气就得开油烟机,不过不用了能及时关掉,噪音大,忘不了

网友G:
估计是电容品质不行,内阻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估计是电容品质不行,内阻偏大。

坏了我当时就拆开了,电容很烫,我感觉是质量不过关

网友H:
拆油烟机可真让人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H:
拆油烟机可真让人头疼

与机子设计有关,我家方太的前面板是卡在侧面的,不用起子就能拿下来,其它地方也就几颗螺丝,一会就拆光了……

网友:
质量不过关吧

网友:
启动电容,鼓成这样,应该是质量不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