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NIGOO 3C-92A1尼谷充电头拆开维修

楼主(2022-07-18):
NIGOO 尼谷充电头实然没输出了,拆开看看,老办法,毛巾包裹加铁锤砸开,先检查保险,发现已经断开,在更换好的保险后,已经修复。

网友:
为什么烧保险?

网友:
直接换保险也是捡漏最近也捡了个只烧保险的氮化镓

网友:
现在快充都普及了吧。

网友:
还是换新的保险,维修过的不靠谱。

网友:
还算不错,恭喜修复

网友:
这个维修简单啊,换个保险就好了。

网友:
那末简单吧,捡漏

网友(2023-03-03):
恕我眼拙,看了一圈也没对比出来保险是装在哪里的呀???

网友:
实在搞不懂厂家为什么不设计为4个螺丝可以拆开的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