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关于DIY硬盘SATA电源滤波线的问题

楼主(2022-07-18):
RT,这个灵感是我发现品牌高端电源的电源线都会并联固态电容做滤波后萌生的想法,尝试搜了一下,有类似想法的人有不少,实现途径也是各种各样,包括但不限于:

1 更换硬盘背板电路板的滤波电容为更好的版本

2 更换或补焊硬盘盒的滤波电容

……

我个人的想法是,用网上常见的sata电源延长线连接电源的sata电源端口,然后在sata电源延长线的末端并联固态电源

问题来了,本人是电子小白,所以有很多细节问题想请教各位大神:

1 目前最常见的四线sata电源线由12v和5v共同组成,其中电脑上的12v电压电路通常配16v电容,而5v电压电路配6.3v电容,不过查询资料得知,电容最佳电压是电路电压的2-3倍(也有说1.4-1.5倍的)

所以我同时给sata电源的12v和5v电源线都并上16v的固态电容,可以吗?

2 电容的容量配多大为好?

根据我个人查询的资料,atx品牌电源的电源线滤波电源多为220uf-570uf,这么做不知是否因为体积和成本问题

因为我看到的资料还指出,如果电容的容量太大,可能会导致开机变慢(充电),关机后余电造成静电冲击等问题

所以,16v 470uf合适吗?

3 拜读了大神给硬盘盒加滤波电路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6358

其中提到电容脚并联MLCC电容能让滤波效果更强,如果我想这么做的话,是否应该给16v 470uf的滤波电容引脚再并一个4.7uf 16v的mlcc电容(查资料得知mlcc电容的容量最好是滤波电容的1/100左右)

还望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A:
没必要。不会搞还会搞出问题。因为你这里电容要耐受机械应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不会搞还会搞出问题。因为你这里电容要耐受机械应力。

就是可能脱焊对吧?

网友B:
我这几年的心得是:

1.来水电时,硬盘静。
2.来风电时,硬盘温度低。
3.来煤电时,硬盘外面会有灰。
4.千万不要来核电,来核电,硬盘内会有红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几年的心得是:

1.来水电时,硬盘静。

那硬盘背板为啥不取消掉全部滤波电容?

网友:
为啥diy论坛都喜欢杀鸡用牛刀,有成就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几年的心得是:

1.来水电时,硬盘静。

音响发烧友变相说

网友:
没必要,买个好电源吧

网友:
mlcc电容主要用在无线充电上就是线圈哪 但容量不会很大 1uf以下

网友:
硬盘功率不大 6-10W  想真直流就老式变压器12V 5v  3.3V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硬盘背板为啥不取消掉全部滤波电容?

电路设计使用电容是为了稳定,特别是在电压或电流有波动时,电容起的作用就很大了,
要是能提供纯直流电,滤波电容是可以一个都不要的,但实际电路应用中,开关电源提供的直流电并不纯直流,还有高频杂波,就使用用到滤波电容器,为了考虑电路设计成本,对使用的电容有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设计使用电容是为了稳定,特别是在电压或电流有波动时,电容起的作用就很大了,
要是能提供纯直流电 ...

那请问您觉得我的diy硬盘电源线方案有啥bug或者改进的地方吗?求指导

网友D:
加电容,有作用,但是不能盲目加。加的电容太大,对开关电源有反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电容,有作用,但是不能盲目加。加的电容太大,对开关电源有反作用的。 ...

您能更出更详尽的指导意见吗?

网友:
看上去楼主想重复以前音响发烧友的方法,换大水塘对音响的输出,是有帮助的。但是电脑是开关电源,现在开关频率越来越高了,因此滤波电容的容量减小了,而且都是低ESR电容。因此,硬盘线上面加滤波电容,没什么实际的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硬盘背板为啥不取消掉全部滤波电容?

大神跟你开玩笑呢,从设计上来说,设备电路板本身的滤波电容已经足够了,连接线上加那玩意儿纯属脱裤子放屁,商业手段而已,你也信。。。
很简单的验证,你看那些测评里,测量的都是线的输出端,没有一个测芯片或者电机供电端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能更出更详尽的指导意见吗?

意见就是不要把产品设计师当傻子,尤其是那种卖了几百几千万数量级的全球性统治产品,你用一个月销几件十几件还要刷单的无名产品给它做优化,这就是个笑话。

网友:
其实滤波是通俗的说法,电容不管在高低频交流或脉冲直流里应用的都是充放电特性,具体选用的电容大小类型跟频率和电流有关,要考虑电容的感抗、容抗,不匹配的会导致工作状况恶化,或者效果差或者最终烧毁的可能。

网友:
对于开关电源.靠近硬盘端的电源线上并联小固态和MLCC或 CBB  100NF肯定是有少少用的

厂家不用是为了省成本.我04年组装电脑买的电源是"航+"冷静王至尊版,五百大洋,当年销量大的"长成"电源才八九十.冷静王至尊版的几个硬盘插头上都并联有电容的,而这台04年的电脑,硬盘和主板都未坏,多年前拆过三次擦内存金手指.现在还放在姐夫家里播放音乐,过年前还听了一会,可见电源好是不一样的

另外产品是分用途的,例如军用,车用,工业用,消费用,最后,产品设计还分使用年限的.大多数普通消费品设计使用年限都是3-5年.而我们DIY却是为了想用十年八年的.所以,用不用,大家应该见仁见智.而不是一票否决说常见的产品没加上就是因为没用才没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