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小米充电宝

楼主(2022-07-18):
摔的后盖劈了,扔的找不到,现在充不进去电,拆开看看能修理不!

楼主:
测量电池组,发现电压低于1.85V,估计是电池挂了.

网友:
你这充电宝不像是真的直接扔了省心

网友:
看电池,不像是正品。

网友:
这个充电宝是山上的

网友:
山上来的 吧,没有热电偶

网友:
右边那颗电池是不是假的?

网友:
寨的,正品米万都是大牌18650

网友:
当初我买过76元2个,以为正品,实际是仿的,指示灯透光,后来换笔记本拆机电芯,大概能有5到7千毫安时,比充满发烫蓝热缩管电芯好点。三合一芯片故障后,网上买2个HY5188加单片机4056一体板换上。

网友:
这是,山寨的小米充电宝,正品的绝对不是这个样子,可惜后盖丢了,卡不住了,里面的东西,会掉下来,不然换个电池,拿来用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假小米,类似的我也有。

网友:
寨米吧,还修啥,四节电池里看看有没有沙子

网友:
这是真的吗?

网友:
小米的充电宝新的10000的也不贵 没备用件修花多了不合算

网友:
看着像山寨的,摔坏的就看下是哪儿松了。能输出不能输入会不会是Micro USB插座脚脱焊了?

网友:
一看感觉就是假货。正常起码是LG的电池。

网友:
弄点胶粘上照样能用

网友:
这是山寨吧

网友:
怎么从外表上区分假货?正考虑买一个去旅游用

网友:
买的外壳,自己上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