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辛辛苦苦熬了几个夜,搞出来的电源,因为插电顺序烧了,请坛友指教修...

楼主(2022-07-18):
辛辛苦苦熬了几个夜,搞出来的电源,因为插电顺序烧了,请坛友指教修好它。
以前都是先插插头,再插电动车,正常用了几天,今天先插电动车,再插插头,结果坏了。
问了卖家,他说不能先接输出,再接输入,要先接输入,再接输出。
这种情况一般是哪里坏了?mos管?还是芯片。
故障现象是模块无输出,模块输入端是短路状态。

网友:
mos管坏的时候多

楼主:
我也有点怀疑是mos

楼主:
这个是dc-dc模块,应该没有整流桥

网友:
电路设计有点问题啊,把充电器当啥伺候呢……

网友:
感觉说了一大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

网友:
到底是自己diy的还是买的?

网友:
这是模块不行啊,设计的不好,安全性不行。带负载开机就炸。

网友:
这比我自制的手动四路铁锂充电还麻烦

网友:
不知道你这个什么模块 我用XL4016的恒流恒压模块做了个可调电源  一直没事 只是到30V电压不高

网友:
设计错误,芯片没有供电的时候,mos管常开烧掉了。应该加保护性上拉或者下拉电阻,接输出端。

网友:
没有防倒灌

网友:
我电动车充电器从来都是先插车上插座再插220V的,先插220再插直流是个什么道理

网友:
自己DIY的电压电流表接线啊!感觉哪里不对劲你这个电源模块是啥型号呢?

网友:
这是几个板子直接连起来的么?

网友:
合格的充电电源,不管是先接哪一端都不应该烧电源模块,估计您的这个电源充电器不是太合格,建议您不要再用他了。

网友:
你这是拼装模块

网友:
学习了不少的东西